[外设] 插入U盘提示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

楼主(2024-06-14):
老主板没有USB3.0最近要把老硬盘2T的数据转过来,升级了华硕Z97-A主板还是用不了USB3.0,提示如图只接了键盘鼠标,要怎么搞……

网友:
有可能是USB接口问题,或者驱动不正常。

网友A:
怀疑你接在了前置USB上,或者用了USB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接在了前置USB上,或者用了USB延长线

直接插主播3.0接口的

网友B:
你的硬盘线不合规或者主板使用了伪3.0真2.0接口,不是所有蓝色口子都是3.0或者3.1!

网友C:
提高传输线的质量,同时保证供电

网友:
usb没有识别硬盘,链接线或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盘线不合规或者主板使用了伪3.0真2.0接口,不是所有蓝色口子都是3.0或者3.1! ...

应该不会,华硕Z97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传输线的质量,同时保证供电

外接硬盘盒单独供电好像也是一样,这个之前在公司用的,线没问题

网友D:
提问得有条理吧,看半天没搞懂你说什么。

看了回复猜你是想问:

“想把以前的老硬盘2T的数据转到当前在用的电脑上,当前主板没有USB3.0接口速度太慢,于是把这台电脑升级了华硕Z97-A主板,该主板带3.0口,当前只接了键盘鼠标,USB3.0插上USB存储设备,但是还是提示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问得有条理吧,看半天没搞懂你说什么。

看了回复猜你是想问:

就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你首先看看设置管理器,USB设备驱动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或供电不足

网友:
如果驱动正常,
1. 建议你换根线试试
2. USB接口有问题,有多个3.0口,可以换别的接口试下。
3. 实在还是老问题,把你的USB盘插别的电脑上试下,如果别的电脑正常,说明还是你的主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看看设置管理器,USB设备驱动是否都正常。

驱动正常,1:线只有一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2:4个接口的都这样,
3:这个有点难搞,我现在周围找不到另一台有3.0的电脑了,不过以前速度是正常的

楼主:
供电要怎么解决,电源是新的500W不该是这个问题,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几个电源管理也都设置成不允许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要怎么解决,电源是新的500W不该是这个问题,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几个电源管理也都设置成不允许关闭了 ...

供电说的就是你主板有问题。
当然电子方面的知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网友D:
还有,你的移动合是不是3.1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移动合是不是3.1 的?

不是,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