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制冷故障

楼主(2024-06-14):
车一直是媳妇开的,说最近热车后空调效果很差,满头大汗。
今天我在车库等着,媳妇回来后,赶紧拿着温度计去车库检测。
上车点火,没有故障码,水温90。开启吹风3档,风量正常,一股热风,然后吹一会自然风温度回复正常室外温度,然后开启AC听到空调离合器吸合声,出风口温度肉眼下降,刚开始虽然不是很凉快,至少能空调是运行的。
回头问媳妇空调不制冷具体现象,说就是热。再问是不是出风口不出风了(鼓风机故障),还是开启AC后出热风(压缩机故障),一问三不知,自己上车测试又正常,这可把我难住了
最开始以为是媳妇把冷热风调旋钮到热风了,检查是开的冷风。又说热车才有故障,以为是暖水箱隔板漏风,引起空调效果差,结果我测试水温90出风口也是冷风。这就没头绪了,如果真的是路上突然没有冷风,可能性就多了,空调离合器故障、压缩机故障,高压保护,高温保护,管路堵塞,电路故障等等
关键在于我遇不到故障,没有下手机会啊,头疼

网友:
帮老婆开两天就好了。

网友:
你这么明白就亲自驾驶

网友:
没准就是开成通风或暖风了

网友:
我家领导,小电驴开到后轮没气也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暗示你换车了,我猜的。。。。。

网友A:
这个标好闪亮,还是以前的标好看。话说你开出去试试就知道嘛,这是最快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好闪亮,还是以前的标好看。话说你开出去试试就知道嘛,这是最快的办法了。 ...

是的,家里有PP2000,准备先看看压力、温度传感器状态,如果是时好时坏的空调故障,很有可能是压缩机电磁阀问题,正好我这个车电磁阀是可调比例阀(通过电磁阀开度调节压缩机流量,调节范围5%-100%),据说这个电磁阀故障率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家里有PP2000,准备先看看压力、温度传感器状态,如果是时好时坏的空调故障,很有可能是压缩机电磁 ...

标致车是好车,就是空调和散热系统小问题多。

网友:
继续开,下次再碰到的时候,让打电话,然后自己挨个故障点询问,排除

网友:
哈哈,你这故障就是开去旗舰维修站也查不出来呀

等出了故障再看吧,不要越拆越坏。

网友:
厉害了~还是自己开一下靠谱,问她只会徒增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