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现在很多车轮子特别大,刹车盘特别的小,省钱到了极致。

楼主(2024-06-14):
现在很多车轮子特别大,刹车盘特别的小,省钱到了极致。

昨天在路边发现一辆车挺好看的,细看了一下,轮毂特别的大,刹车盘特别的小。

20寸的轮毂,刹车盘只有15寸轮毂的配置,就像大脚穿小鞋。

也发现有良心的企业,配的刹车盘是特别饱满的那种。

后面的额刹车盘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东西

网友A:
刹车距离符合标准就行了,没有必要换更大的卡钳和叉刹车盘,其次换了大卡钳助力泵ABS之类配套设备也都可能需要更换,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
每一条流水线下来的底盘都适配好了参数,换车型换一个外壳就好了,今年销量差了明年换个外形又能大卖,其他都可以不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省油省油省油省油省油

网友B:
轮毂大了显得刹车盘小,

网友:
四两拨千斤。

网友:
把钱都花在能客户看见的地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方式

网友:
有的是扁胎轮毂大,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毂大了显得刹车盘小,

这个刹车盘绝对的有点小,而不是轮毂太大。
发现BBA大众的车型,刹车盘的有效面积都大,最大的是奔驰。

奥迪的刹车盘的有效面积,刹车盘的宽度还是不如奔驰。

奔驰的刹车盘,给人的感觉就是做得非常宽大。
国产的某些品牌,的确省料了。当然这些合资车的价格也比国产车贵不少。
国产新能源很多车型,也加入了大刹车盘的队伍,比如小米的su7.

刹车盘小,只能算是合格,但是制动效果觉得赶不上大刹车盘。
很多车型前刹还是单泵,良心的企业配的都是前刹双泵。

网友:
合乎标准就行,

网友:
省钱省在暗处

网友C:
刹车距离符合标准就行了

网友D:
你们说合乎标准就行了,就这小盘子100时速刹车距离直奔4X了,即使能合格,刹车盘得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刹得住,刹车片和刹车盘磨损肯定更快,这成本转嫁给用户承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距离符合标准就行了,没有必要换更大的卡钳和叉刹车盘,其次换了大卡钳助力泵ABS之类配套设备也都可能 ...



网友:
选的通用的桥,主机厂又不做桥,也不是专为大轮毂配的刹车盘。

网友:
感觉这车改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距离符合标准就行了

但是大刹车盘性能更好,这车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合乎标准就行了,就这小盘子100时速刹车距离直奔4X了,即使能合格,刹车盘得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刹得 ...

你想的太简单,你不是厂家,你换了卡钳和刹车盘影响也只是你一辆车。
但厂家不同,换大或者换小后ABS、ESP等功能可能会失效,一个平台更换了卡钳和刹车盘就重新匹配ABS,ESP等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可不是厂家能搞定的,需要全套发给博士或者对应厂商去认证和调试,费用和时间双损失,特别是时间,一个周期至少半年,长的可能要一年半,一年后市场怎么变化谁都无法保证。
有这个时间和费用重新开发一个平台不更香吗!

网友:
轮毂为了好看迎合消费者心理越来越大,然后刹车系统性能越来越好不需要那么大的盘了,所以。。。
盘越大不一定就性能越好,要看整个系统的设计、用料、耐久度。
加上悬挂系统现在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复杂,盘片周围还有很多部件要布置,给它们留足空间、也给自己散热留足空间,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