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36焊台,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求推荐。

楼主(2024-06-14):
最近想买个936焊台,但是品牌太多,你们买的哪个品牌的好用?

又打算买t12了,哪个品牌的t12好呢?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37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7.62% (20)
35.71% (15)
2.38% (1)
7.14% (3)
0.00% (0)
7.14% (3)

网友A:
你干嘛非要买936,都淘汰了?买个高频焊台不香吗?

网友:
蜗牛你错过了抖音几十的品牌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非要买936,都淘汰了?买个高频焊台不香吗?

太贵,不值当。

楼主:
打算买t12了。

网友:
936小焊点,用久了,你会怀疑人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买t12了。

T12我都做了好几个了!

网友:
大烙铁头的t12还可以,感觉功率不够就用那种功率大一倍的,936反正我永远不会买

网友:
还没用过就淘汰了

网友:
用过高频烙铁就回不去了。

网友:
都是山寨的白光,936、T12什么的都是小日本白光公司出的,推荐一般的国产焊台+进口原装T12烙铁头,甚至你可以花十几块买个T12控制板自己diy,因为核心是烙铁头

网友:
勉强能用  但别买可以换头的  烧头子严重 一个月费2-3个头子  用了几个月 丢了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自己组个jbc254  超级好用     t12就是弟弟

网友:
非常好用,价格实惠,有点小遗憾:手柄插头是大口,和我的825手柄不通用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我没对比过)看外观,看价格,自己手里要是有配件自己组也行,要是啥配件没有自己组一台可能还不如买成品便宜

网友:
自己做个T12很好用的。

网友:
936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网友:
T12比较好用,没事自己可以做一个

网友:
还是T12更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