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终于找到外置硬盘掉速的罪魁祸首

楼主(2024-06-15):
事情是这样的,台式电脑放在桌上,但usb接口我都是引了延长线到桌面,这样方便,引了一个usb3.0的硬盘扁口,一根CtoC,一个usb3.0的hub,两根单母口。
一般优盘都用的hub,固态移动直接用的CtoC,移动硬盘盒直接插的扁口,用3.5寸盘时候,12V额外供电再加数据线直接随意接到一个单母口上(每次不一定是同一个口,所以后面的问题才很随机)。由于有两个单母口延长线,用的时候随机用。
    一直以来,外接3.5寸盘是,往往会出现拷几秒或者几十秒时,速度突然掉下去,停到0,然后卡一会儿自己又恢复速度继续,由于外置盘是淘的二手盘们,所以这种卡顿掉速我一直以为是二手硬盘自身问题,一直没在意。
    今天新到手一个3.5寸盘,扫描后没问题,然后测试下往里拷贝数据,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也掉速下去了,但这个盘不像之前的(应该是这个盘耗电更大)速度掉下去一会儿自己会爬起来,这次掉下去后,任务管理器看硬盘占用100%,无速度,速度不再爬起来,反复断电重试,都出现。于是我试了试改用另一个USB延长口,这就发现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插电脑USB口上,也无问题,全程不掉速。于是换一个硬盘,果然就发现了只有其中一个延长线会掉速,另一个不掉。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这线有问题啊,只不过不同硬盘功率有差别,有的硬盘速度掉下去后,会起来,有的就起不来了。
    于是用充电头,各自带手机充电测试,和另一个根延长线(绿联镀金口的)测试比较,果然发现压降更大。终于找到元凶。
测试过程如下
充电头是乐视的5V2A(由于要拍照,手机亮屏时电流较小,息屏时升高),看电压时均进行充电,手机亮屏时基本都在1A电流。

首先是直接插充电头充电的电压,5.37V

然后插这根问题线进行充电,只有5.2V

然后用绿联延长线进行充电,5.31V
就是这多出来的压降,导致每次用它的时候,会掉速,终于找出罪魁祸首。

然后马上下单,再买一根绿联线。

网友A:
线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很重要

确实啊,这根线材看上去还挺粗的,和绿联那根差不多,而且加上小功率usb设备用的时候不会出现供电不足现象,只有大功率的才会亏电,所以一直没想到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和看到标题时对上了

因为之前有经历,电源不好硬盘完了

网友:
线材的重要性

网友:
似乎问题线充电电流还大些

网友:
供电不够很伤硬盘的

网友:
线材就是它的功率大小,也就是它的使用限制,当然是电流了,电阻决定电流,结果就是用线的粗细问题了。

网友:
硬盘用延长线质量要好点的

网友B:
外接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感觉用线自己做好,,就是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电源功率不够

肯定不是外接电源问题,因为更换数据口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之前的外置硬盘盒子,还是两个usb供电的

网友:
应该把这根线解剖了,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
我买的绿联的硬盘盒,盒子上固定带一根线,虽然看着丑点,但避免了忘记带线,价格也便宜一点。单独配线的接口来回插拔也容易坏。

网友:
怀疑楼主在卖广告

网友:
一看标题,问题就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越粗的线越好牌子的线就好用。

网友:
电源、电源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