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8650充电器XTAR MC1,不变绿灯,怎样维修呢?

楼主(2024-06-15):
用了两年的18650充电器,

突然间就感觉跟电池充不满电了,它一直不变绿灯了,光是红灯,哦,我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充电电流和短路电流,

现在充电电流和短路电流都只有50毫安,他原来标的是五伏500毫安,

结果最后充电电流只有50毫安,然后两个芯片都是576B,

怎样维修?

网友:
网上买个4057换上  不值钱的  找个包邮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直接买

网友A:
可以充所有这种型号的电池吗?

网友:
买新的也不要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所有这种型号的电池吗?

电压相同的充电锂电池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两块钱包邮哦

网友:
六条腿的坏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升级大电流充电

网友:
小毛病修修,芯片坏了就再买一个。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网上充放电板不到1块钱,买一块板子把原来的替换了

网友:
不能测短接电流的,电压不到一定值芯片是以激活电流慢充

网友:
这种简单的充电器,修好了也不好用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还是换个充电小板比较划算

网友:
买个成品模块放得下,小板子那种

楼主:
前面买了13元120个的带咪头的板子,回来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了

网友:
这个是TP4057单节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最大充电电流500mA,我用过这个芯片,感觉特别容易坏。可以直接换芯片或换4056充电板,改变4056芯片的电流限制电阻,降低充电电流到500mA,发热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