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器拆解:爱乐普BQ-CC51C和德力普DLP-K9

楼主(2024-06-15):
爱乐普BQ-CC51C和德力普DLP-K9

网友A:
给9V普通电池充电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电路还是很简单啦,上面那款,充电芯片啥型号?至少可以秀一下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9V普通电池充电没有实际意义。

有9v充电电池

网友B:
上面的爱乐普有智能充电保护,可惜是2串充电,给1节小手电,3节小电器用起来麻烦,电池得配对。下面9v镍氢傻充,建议加倒计时插座防止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爱乐普有智能充电保护,可惜是2串充电,给1节小手电,3节小电器用起来麻烦,电池得配对。下面9v镍氢 ...

2个都属于傻冲吧,松下这个做工用料好

网友C:
松下这个虽然是智能充,但是2节电池串在一起充,不能单独充电,后面那个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这个虽然是智能充,但是2节电池串在一起充,不能单独充电,后面那个还是扔了吧 ...

cc51C不是智能充,只能算是定时充,好像是13小时自动停止

网友:
傻充无感了

网友:
后面那个还是扔了吧

网友:
松下的还不错。

网友:
松下那个也一般啊,芯片是不是LM324?

网友:
9v的更简陋,,,

网友:
德利普感觉做工好简单

网友:
德力普做得太简单了

网友:
后面那个就壳子有点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相比之下,德力普差多了

网友:
嗯,对比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