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把电钻拆成零件一堆,能上

楼主(2024-06-15):
就就假设纯属巧合,我有个朋友啊,想旅旅游,他把电钻拆成零件一堆。波箱,外壳,主控,啥的。能过不,有实操的朋友干过吗。

网友:
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带铁的长度超过XX就不行,以前我们很多小零配件再怎么紧急,处理方式只能走物流或办理托运,要不自己开车。

网友A:
如果随身没有安装工具?
可以 。
如果随身有安装工具?
不可以。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试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随身没有安装工具?
可以 。
如果随身有安装工具?

理由是:

有工具,就能组装成钻,钻是禁止的,

网友:
下回带工具,只有坐三轮车了,

网友:
其实可以工具寄快递,人和工具分离,何必非要去赌侥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由是:

有工具,就能组装成钻,钻是禁止的,

先学学标点符号怎么正确使用,小学教的,自己回复自己是啥智商高地。

网友B:
梦想仗剑走天涯,路过安检就被抓。

网友:
本来想说楼上一点啥的,算了,不闹别扭了。
我坐高铁(或许是动车)带过一次工具,比如说榔头、活动扳手、长螺丝刀(我挑能致命的说),我是主动交待的,当着他们的面把美工刀片给卸下来给她们,刀壳我带和其它的我都带上车了,我不为难她们,她们也好心提醒我说世博会期间就不能带了。同时也表示我带这些东西是否能出得了站,我们江苏不难为打工人,上海那边不知道严不严。
再说一个搞笑的事,淘宝上的家用工具箱,就是里面有把钳子、一个锤子、一套像咱们论坛24合一的套装,一套3.6V的电动螺丝刀、一把美工刀、一把尺子的非常小的箱子,地铁居然不让上,最后人家70多岁的阿姨坐公交车给我带回来的。我以为不让带的原因是因为有刀,结果人家说是因为里面的螺丝刀种类太多了,她要请示领导。

网友:
办个托运能要多少钱

网友:
托运十几块钱不香吗

网友:
拆成零件一堆,更加不让过。

网友:
请遵守法律法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梦想仗剑走天涯,路过安检就被抓。

安检一看是电钻,事后抚摸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检一看是电钻,事后抚摸笑哈哈

歌词整完,开始对诗。衣服都不是买的吧!

网友:
一个是为了生活,另外一个也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
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

网友:
郑州高铁站,充电手电钻,不带电池,不让带,当时没带螺丝刀,忍痛把外壳砸碎,只带内部零件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