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路由器抢wifi流量?

楼主(2024-06-15):
公司的有线网络断了,初步估计是老鼠咬了。目前全公司都只能用前期部署的wifi(应该是企业级,公司附近都可以联网)。
问题在于用的人多,网络质量不太好,会出现卡顿现象。
现在想在我的小办公室用一个路由器接受wifi,再发射wifi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
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治标不治本,卡顿现象不会根治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手机一般会优先连接5G网络,那么用路由器2.4G网络连接后再用5G转发就会比直接连接5G会快一点,但2.4会有很多干扰,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知道太多了,啪!!!

--------------------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卵用,你的路由还是接在大家共用的wifi上面。

网友:
没用的。你用另外一个wifi桥接再发送延迟理论上会更高。而且不存在抢流量一说。除非在主路由上配置流量策略。

网友:
没用,主路由接入过多也是一个样

网友:
水管就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