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下这个硬盘磁铁怎么拿下来?

楼主(2024-06-15):
每次拆硬盘都喜欢这个磁铁,但磁铁上的钢板,只能拿下上盖,下面这个钢板怎么拿下来呢?硬撬吗?磁铁会不会碎?两者是怎么连接的,是胶还是什么?

网友:
我拆过很多,这个磁铁只能硬撬的。而且大概率表面会掉皮平口螺丝刀伺候吧。

网友:
美工刀嵌到缝隙里慢慢砸进去就下来了,大概率会空鼓起皮,能完好无损取下来的十不存一!
也可以两把老虎钳掰弯铁块,弯一点就下来了!

网友:
放煤气灶上烤10秒,完美取下。

网友:
这是用很好的胶水粘上去的,楼上都说得对,只能撬,
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上台虎钳,把下面的夹紧,另一头用钳子或者活板子夹紧后掰弯即可,基本无损,如果没有台虎钳只能硬翘,大概率碎,楼上壁纸刀也行,坏边的多

网友:
掰弯铁就下来了,笔记本的好掰

网友:
撬过几个都碎了

网友:
4楼说的对,这个不要想着去撬,必碎,那个钢板就是保护磁铁的。

网友:
我都是带这个用的,一点也不影响

网友:
用溶胶剂先慢慢的把胶溶了,其他的就简单了。但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溶胶剂。

网友:
可以把钢板打磨跟磁铁一样大小,少占地方

网友:
我有次也拆过,拆下来不完美。

网友:
放丙酮里泡上两天试试。

网友:
平口起子竖着对着缝一敲就下来了,就是磁铁表面会脱落点皮。

网友A:
硬撬磁铁就碎了,拆了两个都是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撬磁铁就碎了,拆了两个都是碎了

看来还是不拆了

网友:
有些老的大块的好拆,有些一拆就烂

网友:
撬过几个,都碎了

网友:
很牢固的,只有撬、砸来的快,碎的也快,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