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铸铁炉头锈蚀导致打不着火的维修

楼主(2024-06-15):
昨前天给一只燃气灶更换了铝炉头,点火针和热电偶,今天听老娘说楼下燃气灶又打不着火了,燃气报警器一直叫唤(几年前网购的,插电式,没想到现在还这么灵敏)。马上把我修好的燃气灶搬下去,把出问题的换上来检查。这个燃气灶我现场测试的故障是,点火针正常,火花比较大,燃气开关也正常,打开后能够听到明显的气流声。怀疑是火盖孔堵塞,换上我处理过的火盖后,故障依旧。然后觉得可能是炉头锈粉堵塞了炉头气道……
拆开……

拆下炉头,铸铁的,螺丝孔还比较正常,没坏。然后把炉头垂直拿着,敲击,有锈粉掉下来。

这是左右两个炉头锈粉量的区别。右边经常炒菜,明显多一些。

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没有进一步处理,直接简单固定,接上燃气管,瞬间打火成功。

网友A:
我家的螺丝都锈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螺丝都锈死了

铸铁炉头的死穴吧。我刚换了一个铝炉头的,心里还是没底,先暂时用着。这一个铸铁的暂时不换了,除一下锈就可以了。

网友B:
铸铁的经常清理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螺丝都锈死了

b站有师傅说,你只要把燃气灶螺丝拧下来,维修进度就达到了80%……这是铸铁炉头的通病。以前为了拆燃气灶,我专门买了一个套筒扳手,现在用到的是8mm,并且把端口磨平整了,为了与螺帽更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的经常清理一下比较好

清理首先就要拆开,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难题。我有一个不锈钢面板的燃气灶,我拆不开,干脆送到楼下那个店铺去修,据说是给我换了一个点火器,他要收120,我都想报警了,然后砍到60成交……关键是他也没有正常拆开,是用打磨机给我把面板在开关位置切开的……气死我了……

网友:
铸铁的经常清理一下

网友:
确实有这种锈

网友C:
打火成功赖于电火花够强和火花处有燃气流过,缺一不可,楼主燃气灶可能铁锈粉末正好截断了通过火花位置的气流吧,除掉锈粉自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成功赖于电火花够强和火花处有燃气流过,缺一不可,楼主燃气灶可能铁锈粉末正好截断了通过火花位置的气 ...

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有明显气流声,但火花位置的燃气浓度不够,所以打不着火。简单除锈后已经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站有师傅说,你只要把燃气灶螺丝拧下来,维修进度就达到了80%……这是铸铁炉头的通病。以前为了拆燃气灶 ...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用套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用套筒啊。。。

对付这种锈死螺丝的方式,正常的就是螺丝刀或者套筒扳手拧下来。如果拧不下来,可以用大力撞击螺丝,把炉头的丝口耳朵打掉,还可以用电磨或者角磨机把螺帽磨掉,后两种会导致炉头难以再进行安装和使用,应该换新的。
因为燃气灶螺帽较薄,顶部还有斜面,套筒扳手最好把端口磨平,增加受力面积,不然易打滑。

网友:
螺丝确实难拆

网友:
螺丝难拆!那个出厂时上的太紧了。正常的办法是把螺丝松半圈,以后半年左右活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日臻提高,可以开店了。

网友D:
燃气灶不好修,炉头里面锈蚀影响火力大小

网友:
居然是锈多了

网友E:
明天拆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气灶不好修,炉头里面锈蚀影响火力大小

燃气灶其实很好修,只是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拆自家的

拆开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