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燃气灶点火轻触开关KW11-2

楼主(2024-06-15):
      本文仅作 分享,所有操作 都在关闭燃气阀门、不拆改 任何气路的情况下进行。效仿者 后果自负。
     上次拆开上外壳,随便磨了磨 触点 就继续用了。用了3个月,就不行了。彻底拆出来,发现动片在用的下触点 磨损 严重,已经露出黄铜底色,干脆将它翻转再装回去。
        接通没问题了,但有个新问题,没有按压点火旋钮,它就接通了,在啪啪啪的点火。那么还要用工具 架到 点火阀门 伸出来 下压 点火开关 的压杆下, 将它往上抬一下(可以同时配合按下点火阀门旋钮 ),保证不使用时,不会无故 接通 点火开关 即可。

网友:
燃气灶点火轻触开关好用吗?

网友A:
应该换一个新的,修的还是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一个新的,修的还是不耐用。

自己用就 凑合着吧,我不明白 为啥 这么大电流要用 这个小小的 轻触开关来承受,预计着损坏?

网友:
维修一下看能用多长时间,不行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就 凑合着吧,我不明白 为啥 这么大电流要用 这个小小的 轻触开关来承受,预计着损坏? ...

你什么牌子的燃气炉,有那么大的电流?居然会电蚀?

网友:
修的还是不耐用

网友B:
动片的形状表明它是有方向性的,会偏向一边,你给它翻转安装,自然常态的情况就是接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片的形状表明它是有方向性的,会偏向一边,你给它翻转安装,自然常态的情况就是接通咯 ...

很专业,将 压在它上面的压片 抬一抬 就好。目前使用正常,估计能用 1、2年。很奇怪旁边那个一直正常,难道深进去30厘米,差距这么大吗

网友:
换个新的吧!虽然新的质量不咋地。但是也能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应该换好点的,这种耐不久,高端品牌用的都能耐用,还是零配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