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排插塑料是否真的阻燃?

楼主(2024-06-15):
网购很多插线板,虽然标着3c

但是似乎面板不阻燃的,
遇到这种情况该咋办
各位如何确保家中所有排插都有阻燃特性,怎样做比较好?

网友A:
找最贵的买就行了,话说元素周期表都吃遍了的还想确保这确保那,怕是想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最贵的买就行了,话说元素周期表都吃遍了的还想确保这确保那,怕是想得太多... ...

排插外壳阻燃性不行,会把人变成周期表吧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找边角剪切一点下来 点燃。

网友:
我在网上买“纯棉”衣服 也是这个最直接的办法, 找内层边角剪一点下来 点燃,是不是全棉一烧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
公牛啊,小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找边角剪切一点下来 点燃。

我也剪下一下点烧了下,能看到微小蓝色火焰,
这开关用的塑料是不是不阻燃

网友C:
把排插拆卸。里边有固定铜片的塑料,可以剪一点,用打火机点一下,如果熔化了,就不是阻燃的;千万不要在外面剪,卖家一眼就看到了伤痕,这样检验的话可以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排插拆卸。里边有固定铜片的塑料,可以剪一点,用打火机点一下,如果熔化了,就不是阻燃的;千万不要在外 ...

阻燃的完全不熔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排插拆卸。里边有固定铜片的塑料,可以剪一点,用打火机点一下,如果熔化了,就不是阻燃的;千万不要在外 ...

发现非阻燃,退货理由选什么比较好的,直接说烧他排插,卖家是不是会不同意退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非阻燃,退货理由选什么比较好的,直接说烧他排插,卖家是不是会不同意退货 ...

你某宝某多多上买东西,应该找个这样无理由七天退货的商家;最简单的理由是:排插接触不好,其他插头插上后,不稳当,太松,怀疑里边的铜片很薄,只有0.05mm,所以退货。

网友:
好像有的大品牌在包装上都有介绍使用了阻燃材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剪下一下点烧了下,能看到微小蓝色火焰,
这开关用的塑料是不是不阻燃 ...

关键是你看火焰会不会自动熄灭,一般滚滚黑色的浓烟 都是再生劣质塑料 不阻燃的 而且黑烟还有毒。
阻燃的材料 只要点燃的明火撤离 马上就灭了 不会继续燃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剪下一下点烧了下,能看到微小蓝色火焰,
这开关用的塑料是不是不阻燃 ...

阻燃的用火烧,火源离开被测品没有火苗自动熄灭,你就是阻燃的,但是材料有可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看火焰会不会自动熄灭,一般滚滚黑色的浓烟 都是再生劣质塑料 不阻燃的 而且黑烟还有毒。
阻燃的 ...

火焰不灭,也没黑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某宝某多多上买东西,应该找个这样无理由七天退货的商家;最简单的理由是:排插接触不好,其他插头插上 ...

你买到插座后,都会用打火机测下外壳么

还好这次我测了一下,之前在用的插座不知道是否都阻燃,是否有必要都测一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火焰不灭,也没黑烟呢?

火焰不灭就不是阻燃,没黑烟只是说明不是再生劣质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焰不灭就不是阻燃,没黑烟只是说明不是再生劣质塑料。

只有劣质塑料才会冒黑烟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劣质塑料才会冒黑烟么?

严格来讲,是塑料燃烧都会冒黑烟,但是劣质再生塑料的黑烟刺激性非常强,而且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讲,是塑料燃烧都会冒黑烟,但是劣质再生塑料的黑烟刺激性非常强,而且有毒。 ...

有黑烟一定是再生塑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