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看这个红色玻璃的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4-06-15):
无刷电批的驱动板,用24V时好好的,想试一下最低驱动电压,结果两串18650电池就烧了,进线负极连接的这个黄铜色的,谢谢

网友:
像是 续流二极管  吧。4148电压够 功率有点小,https://item.szlcsc.com/433090.html

MBR0540: 这是一款常见的快恢复二极管,工作电压为40V,额定电流为0.5A。它具有较快的反向恢复时间和较低的导通压降,适合于中小功率的电机驱动。

STPS2L40: 这是STMicroelectronics生产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工作电压为40V,额定电流为2A。它具有非常快的反向恢复时间(15ns左右),适合需要高效率和低EMI的应用。

SS34: 这是一款通用的超快恢复二极管,适合于24V电源应用。它的工作电压为40V,额定电流为3A,反向恢复时间在60ns左右。这款二极管性价比较高,适合一般性能要求的应用。

网友:
ll34封装的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也可能是稳压管

网友:
这个小红粒和1N4148很像的,可能是快恢复的。

网友:
肖特基管吧,低压时电流太大烧了.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电路板,也看不清二极管型号,但从板子电子元件布局走线来看,图中的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并接小信号输入端——图中贴片三极管基极,把电压钳位在特定的范围内(一般在零点几伏之间),以保护后级电路免受损坏。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看它是在集成块附近,可以先查下集成块的型号及应用电路,才能判断是啥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阳极接了电源负,大概率是稳压管或者前面说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管,正极接地了,是稳压管的用法。也可能是雷击保护管。

网友:
不好说,还是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办,修好了说一声,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1N4148或者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电路板,也看不清二极管型号,但从板子电子元件布局走线来看,图中的二极管是钳位 ...

662可能不是三极管,像非常常见的三端稳压块吧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压低流大烧的

网友:
黑色标记是4148,彩色标记是稳压管。

网友:
就是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