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空调压力表如何读正确取压力值(绝对压力、相对压力)

楼主(2024-06-15):
最近要维修空调,在学习相关资料是,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就非常纠结、愤怒,下图是R134A数据。

这是R134A压力与温度对应表,这里的压力标注的是绝对压力,比如我们生活在100KPA的绝对压力下(标准大气压)。

这是空调低压表,最外一圈表示压力值,一般压力表是相对压力,也就是实测压力-标准大气压=表显压力
问题来了,两个图一对比,就抓狂了。
1、R134A的标准大气压沸点是-26°,图1中数据对比正确。

图2中,相对压力0,表示实际压力值需要加一个大气压,也就是表显0Bar,绝对压力表示1bar,应该对应制冷剂温度是-26°。

2、但是,当制冷剂温度在0°时,绝对压力表中是2.9bar,对应表显应该是1.9bar,实际表显对应是2.5-3.0bar之间;
当制冷剂温度在5°时,绝对压力表中是3.5bar,对应表显应该是2.5bar,实际表显对应是3.5bar左右。
那我就纳闷了,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本就不同,怎么应用时貌似在混用,1个压力差在高压时没啥影响,但是在低压时(2-3个压力)影响就相当大了。
压力表表示的是绝对压力,还是相对压力?

汽车空调蒸发箱温度一般在0-5度,对应绝对压力3.0-3.5bar,那表显压力应该是2.0-2.5bar,还是3.0-3.5bar?

网友A:
不需要考虑大气压,你不可能太空站上用空调,所以有了定量加液这个标准。
因为压力和温度、工作状态、工况都有关联,光看压力是无法判断的,只能在空调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判断大概的工作状态!

网友B:
表和空调不是在真空中,都处在一个大气压下,表显示的读数就是相对压力。表格的绝对压力温度对应是实验室数据,表显的数值加一个大气压才能和表格的压力对应。压力表读压力就可以了,表盘绘制冷媒压力温度对应也许就搞混了绝对和相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考虑大气压,你不可能太空站上用空调,所以有了定量加液这个标准。
因为压力和温度、工作状态、工况 ...

检查高低压压力是判断空调运行情况的基本操作,压力低了缺制冷剂,压力高了制冷剂多,都会影响空调运行

网友:
感觉还是不要调整的好,这个都是专业仪器设备标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高低压压力是判断空调运行情况的基本操作,压力低了缺制冷剂,压力高了制冷剂多,都会影响空调运行 ...

等室外气温高到40度以上时,你再去看压力表准不准!

网友C:
常见的压力表都是相对压力吧,比如什么都不接的时候指示的数值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压力表都是相对压力吧,比如什么都不接的时候指示的数值是0.

是的,一般的压力表是相对压力,也就是大气压力下指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和空调不是在真空中,都处在一个大气压下,表显示的读数就是相对压力。表格的绝对压力温度对应是实验室数 ...

表格给定的数据是明确了绝对压力。压力表数值没说明,一般默认是相对压力。
关键在于压力表给出的温度和压力一会和绝对压力对上,一会又和相对压力对上,所以才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室外气温高到40度以上时,你再去看压力表准不准!

气温越高,对应空调管路压力就越高。空调运行环境会影响压力,所以才有外界温度太高,空调会高压保护停机

网友:
看这参数看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