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AL-Q6定时转换器增加倒计时功能

楼主(2024-06-15):
618用红包2.57元淘的品益AL-Q6定时转换器,看了坛友改了倒计时功能,俺也依样画葫芦。

说明书

拆机

插座组件

电路主板

0.27U阻容降压电容

24V执行继电器,触点最大电流10A/220V

短接主板上的J2、J4跳线就能打开倒计时功能,J2、J4跳线焊接后装回定时器,然后按复位键,重启定时器。

按4次”消除“键解开童锁,然后按“设定+时钟”键即可调出倒计时功能,按”模式“键可切换倒计时开或倒计时关模式

最后装回盒子待用

网友:
现在的版本被阉割得厉害阿。

网友:
不同版本靠跳线来切换,不知道J1短接之后会出现什么隐藏功能

网友:
做工还行,也算是名牌了

网友:
看内部有点太简陋了,不过还预留了扩展余地

网友:
不错,很久以前撸的定时器还没用坏,不然又跟风撸了

网友:
也改进了啊

网友:
之前有段时间论坛里流行这个,我也买了,但改完都在吃灰。
除了这个倒计时,还能加LED背光。

网友:
车呢,来一个玩玩

网友:
这咋还带隐藏功能的……为了卖高价

网友:
我早年的买贵了,改完都在吃灰

网友:
把隐藏功能搞出来啦,不错不错。

网友:
品益的东西越做越精制了

网友:
这价位到手还不错

网友:
短接点还是用来区分型号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请问还有没有车?

网友:
都拆开了怎么不改8025?

网友:
那年撸的型号好像是AL-06,也拆开改了倒计时,吃灰太久居然忘了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