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用小米手机遇到过自动关WIFI开流量的吗?好几次了

楼主(2024-06-15):
手机是红米note9pro,最近一年已经遇到好几次了,前一晚还是开着WIFI的,第二天醒过来就自动关了开了流量,一直到流量提醒了我才发现,流量开关有没有开我忘记了,但是WIFI的开关是肯定开着的,还有一次白天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情况。感觉好像是手机设置哪里起了冲突,但是又找不到哪里的问题。还好不频繁,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里面有的设置的,你关了就好。在wifi设置的wlan助理里面有。

网友A:
还没遇到过,是不是安装了什么软件在后台默默给你操作了。要不把手机恢复了试试看是否还有此情况

网友B:
荣耀手机有个“WLAN+”功能,说起来是优化速度,就是在WIFI信号不好的地方,自动切换到移动数据。
我喜欢关闭这个“WLAN+”功能,手动选择,就是在有WIFI的地方,关闭移动数据,就算慢一点也无所谓。
估计小米也是类似的功能,你仔细找一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荣耀手机有个“WLAN+”功能,说起来是优化速度,就是在WIFI信号不好的地方,自动切换到移动数据。
我喜欢关 ...

这个我知道,我压根就没开,因为我主要用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是不是安装了什么软件在后台默默给你操作了。要不把手机恢复了试试看是否还有此情况 ...

不会啊,我手机没装过啥不安全的软件,都是系统商城里的大牌子的app,不安全的软件我都是用其他老手机测试的

网友:
误操作、或者是某些app要求使用移动网络登录,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
除了微信,淘宝,支付宝,其他app全部禁止数据,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D:
打开手机(小米 14 Pro ) -----》 设置 -----》 WLAN -----》 网络加速 -----》 数据加速。把这项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手机(小米 14 Pro ) -----》 设置 -----》 WLAN -----》 网络加速 -----》 数据加速。把这项关掉。 ...

数据加速这个就没开,不过看到个网络选择开着,先关了试试看再说。不过这选项也不应该导致WIFI被关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微信,淘宝,支付宝,其他app全部禁止数据,基本上就好了

已经都关了,就留了个环球新闻端,还设置了流量超了自动关闭,上次直接把我流量用超了才发现,这次学聪明了

网友:
一直小米,从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荣耀手机有个“WLAN+”功能,说起来是优化速度,就是在WIFI信号不好的地方,自动切换到移动数据。
我喜欢关 ...

我的华为手机也是会关掉这个功能,虽然我其实不缺流量。

网友:
我用的是红米K50的,没出现过,都是自动转换的。

网友:
垃圾小米。。。我的手机自动删了微信!还有淘宝。导致我的聊天记录全部不在了!

网友:
9楼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是wifi信号不好,自动切换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