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杰F30直钉枪可控硅损坏

楼主(2024-06-15):
中杰F30直钉枪不工作,拆开发现系BT152 800R可控硅一引脚断所致。

BT152 800R可控硅一引脚断

恰好有备件

焊装并粘胶固定

待机1.9W左右

瞬间工作功率很难扑捉到,见过屏幕一次100W闪过

网友A:
瞬间工作功率很难扑捉到,见过屏幕一次100W闪过,
的确如此,除非摄像机或者固定位置拍摄。

网友:
这是干活的东西,我也有个类似的打钉器手工的,家用临时用用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工作功率很难扑捉到,见过屏幕一次100W闪过,
的确如此,除非摄像机或者固定位置拍摄。 ...

与功率表的采样速率同时也有关系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可控硅引脚不应该在根部折弯,留三五mm折弯,就不客易从根部断了。

网友:
电动的钉枪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原来是交流电磁铁的原理

话说这管脚折弯位置离封装太近了,明显不符合要求

网友:
发财可控硅

网友:
没看见散热片,长时间工作不发热吗?

网友:
这是震裂的

网友:
乒乒乓打钉震动得比较厉害,引脚疲劳了

网友:
可控硅引脚断了,应该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
结构真简单~

网友:
钉子能完全打进板材里吗?

网友:
恭喜修复呀,高手,这毛病一查就准。

网友:
之前的引脚留太少,振动后容易断裂。瞬时功率有2千瓦,表头很难捕捉到。

网友:
引脚补焊就能修复,又浪费一个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引脚间距太近了,设计不合理,最好涂点704做防护。
话说这玩意力度怎样,能打几寸的钉子?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是气动的,电动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