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5瓦给手机锂电池充电,与用12瓦给手机锂电池充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6-15):
前者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否要超过后者?

用5瓦功率充电与用25瓦功率充电区别很大,
但是,用5瓦功率充电和用12瓦功率充电区别大么

网友A:
充电速度不一样

都2024年了,你想用一辈子???

再说,电池就是不用,也是有年限寿命的,东西买回来,是服务自己的

不是服务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速度不一样

都2024年了,你想用一辈子???

话虽如此,能提高一些使用寿命也是好的啊
比如在办公室里就没必要快充,
用5瓦充电,是否比用10瓦充电有更长的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是的,我的手机都不用闪充了,就是快充电流也不大,正常500mA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用1000W的电源,充手机时也是降压提高电流,或者升压减小电流,也是需要一定的充电时间的,并不是几秒就充满的。

网友B:
影响不大,该衰减还是衰减,慢充对寿命有利,但是体验大打折扣

网友:
看习惯,不着急用就晚上睡觉5V1A充一宿,理论上电池寿命会长些,但现实是——电池还活着呢,APP越来越臃肿,CPU和内存跑不动了。

网友:
有一定提升,但是不明显。理论上电池充电电流小一些,内部化学反应会更温和,寿命更长。

网友:
杀鸡用牛刀,鸡被剁碎了……

网友C:
12瓦充电时电池温度偏高一些,理论上会加速电池老化。。。
实际电池寿命取决于很多因素。。。

网友D:
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充电产生的温度上吧,12W看规格书电流到了多少C,温度是否会超正常界线.其他该衰减还是一样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虽如此,能提高一些使用寿命也是好的啊
比如在办公室里就没必要快充,
用5瓦充电,是否比用10瓦充电有 ...

影响大约就差个月的时间吧,这样,还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充电产生的温度上吧,12W看规格书电流到了多少C,温度是否会超正常界线.其他该衰减还是一 ...

充电功率多大没关系,只要充电时温度不上升就不会造成电池使用寿命下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该衰减还是衰减,慢充对寿命有利,但是体验大打折扣

常用随身携带的手机用快充,平时放家里的手机用慢充,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用随身携带的手机用快充,平时放家里的手机用慢充,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

放家里的手机?那一直插着充电线都行啊

网友:
5瓦确实太慢了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充满我觉得至少得10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功率多大没关系,只要充电时温度不上升就不会造成电池使用寿命下降么? ...

理论上加大充电功率那温度升高是成正比关系.具体衰减多少没有准确数据,但可以确定在充电规格电流之内不会对电池有致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家里的手机?那一直插着充电线都行啊

一直插着充电线的手机,是不是最好只用5瓦以下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瓦充电时电池温度偏高一些,理论上会加速电池老化。。。
实际电池寿命取决于很多因素。。。 ...

12瓦充电温度会高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瓦充电温度会高多少呢?

这个取决于电池有多大,是露天放着还是放在密封的盒子里,盒子材料是导热的还是不导热的等等,具体以实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取决于电池有多大,是露天放着还是放在密封的盒子里,盒子材料是导热的还是不导热的等等,具体以实测 ...

只要温控做的好,即使大功率充电,对锂电池的伤害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