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做个1602的库仑计

楼主(2024-06-15):
上次安装在充电器里,电压显示高些,想了一下,可能是共地的原因。别的电池又测不了,于是又做了一个,刚开始是想从充电器输出电压转个5V用,模块都焊完后,发现也是输出电压显示高一些,又单独找个供电。

网友:
7就是屏小了点儿!

网友A:
壳子用的好

网友B:
功能简洁,就看精度了

网友C:
库伦计经常断电还能测试电池组准确容量吗?没用过库伦计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伦计经常断电还能测试电池组准确容量吗?没用过库伦计的小白

不能吧,显示电流电压,计量充电时间,芯片换算成容量,断电时间就归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简洁,就看精度了

大概就行,每次也不是电量用尽,心里有个数。除非模拟电动车行驶电流放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用的好

本来想用废充电器外壳,后来看网上一元多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显示电流电压,计量充电时间,芯片换算成容量,断电时间就归零了。 ...

应该会有断电记忆的。

网友D(2024-09-11):
你好。

我想从你那里买这个1602的库仑计,拿着接上电池负载,也用一下。

请问如何买?价格和付款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从你那里买这个1602的库仑计,拿着接上电池负载,也用一下。

自己动手能力强得话,嘉立创开源广场有现成的,自己打板焊接就行了,我都做了一个,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