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跳羚K4 MK2声卡(对比K4),附实测原理图

楼主(2024-06-15):
跳羚K4系列声卡拆解方法:用刀片(美工刀片扳下两块)从后方两侧翘起后面板,拆掉四个螺丝即可。
参考资料:数码多SoomalBuckhorn 跳羚科技 K4 USB声卡拆解图集

官网上的产品介绍:
1、跳羚K4 MK2声卡具有录音室级2进2出模拟接口2进2出高速USB 2.0标准Type C 接口附加的Type C接口可用接入另一台电脑或手机,增加2进2出设备间音频通信功能,使手机输出信号可以到耳机进行监听
2、采用跳羚的VSC(虚拟通道) 技术通过建立6 进 6 出虚拟通道实现音频信号双向传输功能。
3、主USB接口支持44.1KHz至192KHz 采样频率主Type C接口提供2路ADC模拟输入及2路DAC模拟输出
4、附加USB接口支持44.1KHz至48KHz 采样频率
5、独立的Type C 供电接口可与连接电脑的USB接口同时供电

MP1542外围为普通电感而不是耦合电感器
备注:Apogee Groove 便携式USB声卡正负压电路采用的LPD5030耦合电感器。

NJM2122、NJM4565、NJM2746、NE5532运放需要的±5V(跳羚K4采用的是±3.7V),由MP1542通过Sepic+Cuk方案实现。
类似电路参考:数码多Soomal《Apogee Groove 便携式USB声卡拆解图集》

48V幻象电源升压采用MP3425芯片,将Type-c接口提供的5V电压升高到48V。
备注:实测MP3425芯片输入电压为5V,输出电压为48.3V。

3.3V稳压电路采用IXD3236芯片,丝印为LDEBX,可用MP2104或者LTC3406替代。

丝印CDJ的芯片型号为SN74LVC2GU04DCKR,封装为SC70-6。

丝印C07R的缓冲器芯片型号为SN74LVC1G07DBVR。

跳羚K4系列声卡采用的XMOS第二代音频处理芯片XMOS—XU208,内存比第一代U8高一倍,运算速度达到1000MIPS,比U8的500MIPS高一倍。

跳羚K4 MK2声卡去除第一代跳羚K4的遥控单元,目的是为了去除数字串扰,所以板上空置芯片(跳羚K4声卡通过STC8F1K08S2芯片13脚连接D10接收器,接收红外遥控器发射的信号,实现游戏主播音效选择)

1.0V稳压电路采用的也是IXD3236,丝印LDEBX,可用MP2104或者LTC3406替代。

跳羚K4  MK2声卡在Type-C接口和XMOS-XU208芯片之间增加了跳羚自己的BK001芯片(跳羚K4 声卡的Type-C接口是直接连接到XMOS-XU208芯片)

24MHz晶振和SN74LVC2GU04反相器(U8芯片丝印CDJ)构成皮尔斯振荡器,到XMOS—XU208的42脚SYS  CLK,为XU208提供系统时钟信号。

22.5792MHz、24.576MHz晶振和SN74LVC2GU04反相器(U7芯片丝印CDJ)分别构成两个皮尔斯振荡器。XMOS-XU208通过SN74LVC1G3157(U9丝印VF7C,可用TS5A3159DBVR替代),选择其中一个频率到其11脚,为XU208提供双时钟信号。HIFI级声卡要达到纯正HI-END性能,都具备有双时钟,一般采用的是11.2896M+12.288M,或者22.5792M+24.576M或者45.1584M+49.1520M。
由于XMOS-XU208芯片是异步工作的,USB通信当中没有音频时钟信息,而一般数字音频文件有两类采样频率,44.1K系列和48K系列。44.1KHz和48KHz正常工作,需要提供基准时钟信号,用以减少采样率转换的误差。这就需要在XMOS芯片外部产生两个频率的音频时钟供其选用(22.5792Mhz经512分频是44.1KHz,24.576Mhz经512分频是48Khz),生成相应的音频频率后合成IIS信号,并且具备双音频时钟可以有效降低抖动(因为抖动一旦过大就会出现误码,误码对数字音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抖动越大,误码也就越大,数字音频损失越大)。
也就是说这颗XMOS—XU208的芯片配合22.5792M+24.576M双时钟晶振,音频效果更佳。

上下两块主板之间的连接器及控制音频信号大小的电位器。

DAC芯片使用的是ESS低阶版本的ES9018K2M

ADC模数转换器芯片采用国产24位的GC1808(跳羚K4声卡没有这颗芯片),进口的有PCM1808芯片。

K4 MK2声卡比K4声卡多增加了3片NE5532运放芯片

采用CS4272集成式音频编解码器,可在高达192KHz的采样率下对24位串行值进行立体声数模和模数转换。

跳羚K4 MK2声卡为了优化OTG的兼容性与频率响应,采用了德州仪器TI推出的USB音频编解码器芯片PCM2900CDBR内置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支持音频增益、均衡器、混响等效果处理(跳羚K4声卡采用的是ARM+DSP架构的双核XVA1812UA音频处理芯片,该芯片配合各种专利音频处理算法,能处理从声音输入、噪声消除、音频预补偿、音效处理到声音回放的一个完整的音频通路)。

丝印UL26芯片是用于静电和浪涌保护的集成二极管,型号为USBLC6-2SC6。

跳羚K4 MK2声卡采用多个NJM4565运放芯片

第一路话筒信号放大电路,具有48V幻象电源可用电容话筒

第一路电容话筒耦合电容
参考:拆解东微SMART 880S数字音频处理器

第二路话筒信号放大电路,具有48V幻象电源可用电容话筒

第二路电容话筒耦合电容

采用两块HEF4053模拟开关芯片

NJM2746运放芯片

采用圣邦微的SGM722轨到轨低噪声运放

运放正负5V供电滤波电感

采用CHUNSHENG的话筒插孔

K4 MK2声卡比K4声卡多了一个3.5mm监听接口。

显示屏背光驱动采用RT9293,丝印BT=

用于显示输入输出音频电平大小的显示屏

连接主板和显示屏的线做工质量一般

铝制外壳很厚重,手感不错

说明书

外包装盒

电脑连接跳羚K4系列声卡设置使用注意事项:
1、“酷我音乐”音频输出设置,建议将“音频输出”设置为“Wave  OUT:扬声器 (Virtual 1 Buckhorn)”
2、如果“酷我音乐”音频输出设置”为“Wave  OUT:扬声器 Buckhorn  K4  MK2”,而是将音频信号直通到主输出和耳机监听接口,音频信号不送到宿主studio one机架,进行处理。但可以通过电脑“小喇叭”标识的音量栏,对直通音频信号大小进行控制,并且可以在电脑的“播放”栏“扬声器(Buckhorn  K4  MK2)”看到音频电平跳动。
3、如果“酷我音乐”音频输出设置”为“Wasapi:扬声器 Buckhorn  K4  MK2”,会自动转到“Direct  sound:扬声器( Buckhorn  K4  MK2)”,音频信号不能传到宿主studio one机架, 此时声卡的主输出和耳机监听输出的音频信号音量偏小,且电脑“播放”栏不能看到音频电平跳动。

分享一个studio one机架及VST插件下载链接:百度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_GNXhdfzxOqvgC9l8Pshhg    提取码:8888
可以参考:哔哩哔哩《从0开始尝试做自己的百万调音师》

分享如何发图片配文字的帖子:
在发帖页面工具栏下边的方框(即编辑框)内选择要放置图片(或附件)的位置,再点击通过“图片”(或“回形针”)标识已经上传在素材框内的图片(或附件),即可将图片和附件添加到编辑框内,编辑好图文配文字的内容后,记得要点击素材框下方的“确定”,再点击“保存”。
注意事项:
    1、不能直接用鼠标拖拽图片(或附件)到编辑框内,否则最终在数码之家网页上显示的是小图片。
    2、通过“图片”(或“回形针”)标识上传到素材框内的图片(或附件),如果没有全部添加到编辑框内,系统会把素材框内剩余的图片(或附件),放到网页最下方的标签(在电脑可以看到标签标识)之后显示。

可以参考:
数码之家如何在电脑上发图片配文字帖子教程(附Apogee/跳羚声卡电路)

网友:
多谢楼主如此细致的图文分享,声卡做工可以。

网友:
好详细的资料啊,最后一张图中,那两个发光二极管超长引脚,看着还是有点扎眼啦!

网友:
超多图片的!看着过眼瘾!

网友:
那个什么BK001就是个usb hub打磨的,神奇的是xmos他不打磨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 高端产品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声卡做工可以,能当播放器播放无损音乐吗

网友:
比想象中复杂了些。

网友:
国产声卡进步很大

网友:
这图画的漂亮,

网友:
1000多块,我说做工可以。这个是直播用的。

网友:
这声卡是花了好多心思来的

网友:
详尽的拆解

网友:
拆解详细,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
卧槽这声卡做工这么好么

网友:
果然料足,讲究,楼主好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