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养生壶摔碎了

楼主(2024-06-15):
本来是放在三个饮水桶上接水的,谁知道哪根筋抽了把一个饮水桶拿走了。养生壶直接掉下来摔碎了。本来想直接扔了的,可是拆开一看,好像这个温控开关还有点儿用,就是这个加热盘肯定是完蛋了。

网友:
得了一个底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是想换个新的了,只是必须找个合理的理由,就说无意中摔坏了,正好换一个新的。

网友:
再买个新的都有了,下次就不会摔坏了。

网友:
好像有的养生壶是能买到替换玻璃容器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摔一次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
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了

网友:
下次在想换了还得找个别的理由了

网友:
不锈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是啥材质的,摔得这么样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调温的。

真正控温的是接口为五环的,你这个是三环。

网友:
加热盘可以DIY一个焊贴片的铁板烧?

网友:
玻璃有点薄

网友:
618换新啊

网友:
玻璃摔碎了,加热盘作加热台使用,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不严格来说,这是透明玻璃电热水壶,不是养生壶。

网友:
一看就是楼主想在618买个新的故意造成事实

网友:
可以买个养生璃体壶玻体换上

网友:
自制温控加热台该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