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周末的路边的小电机,捡起来就拆

楼主(2024-06-15):
路边的小电机,捡起来

看尺寸是儿童玩具里面用的电机

加电不转

原来是工作很卖力,电刷把镇流子磨出沟壑了,肯定不转了

光荣退休!

慢慢拆!小心手受伤。预计将收获:两块磁铁、三圈漆包线、还有一个LED。
嘿嘿完事儿!

网友:
很可能漆包线都是铝的

网友A:
电刷质量材质太好也不是好事

网友:
这电机磨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刷质量材质太好也不是好事

+1,按道理来讲应该磨损碳刷才对,毕竟碳刷好更换...

---------------------

网友:
磨损的很严重,寿终喽

网友:
碳刷质量太好惹的祸啊

网友:
电机已身心疲惫,所以退休了。

网友:
收获不少,继续路边捡捡

网友:
有这样的收获以后必定能富起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按道理来讲应该磨损碳刷才对,毕竟碳刷好更换...



这种小电机根本没碳刷,就俩铜片电刷,最终结局不是电刷磨穿就是整流子磨透,设计寿命就几十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机根本没碳刷,就俩铜片电刷,最终结局不是电刷磨穿就是整流子磨透,设计寿命就几十小时 ...

我X,这就太那啥了吧,真·计划性报废啊...

网友:
这种玩具电机没有碳刷的,就两个铜片

网友:
收获满满啊  哈哈   不错不错

网友D:
现在这些电机已成垃圾,拆了也没啥用

网友:
就这力气还挺大!转起来手逮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些电机已成垃圾,拆了也没啥用

志高充电风扇,也是超薄金属片电刷,连碳刷都舍不得用。遥控车拆的电机略好点,至少有碳刷。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这么还有一个led

网友:
为什么大家看到换向器磨损就认为是电刷质量太好了呢?电刷质量真要是好的话不应该是同步磨损吗?一般小电机电刷用弹性极佳的铜片,还要切割成梳齿状,但是我见过用钢丝的,结果就像楼主拆的这样,这叫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