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孤陋寡闻,16V充电器电极标记不同?

楼主(2024-06-15):
之前买了一个洗车机,电池是16V的,电池勉勉强强把车洗完,洗过一次后来就没洗。平时主要是洗洗纱窗。

这次看到有16V电池才6元钱,就买了一块,还算好,不是回收电池。也比较耐用。
又看到有5元的座充,买回来看看内部什么样的。
一开始充的时候也没注意正负极,只是把电池三个触点对应座充的触点插进去。显示充电。刚才充满拔掉时才看到触点有点不对劲。
担心插反了坏充电器或者坏电池。于是拆开看触点正负极。
装好后继续装入另一块电池充电,还是可以充,第一次接触这种座充,不了解。给各位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新买的电池,B型的,卖家担心我买错了,要求我把旧电池给他看看。
这么便宜的价格,到货后立马给个好评。

电池标记的是对的。

输出16.8V  1A电流

如果三个触点都能接触到,那么正负就不对应了。

这个是实际测量出来的,只能是按触点算,不能按标记算。

这个是根据电容的正负来判断触点正负

换个电池,插上还是能继续充电。难道这种充电器都是 正极 和 T 来给电池充电?不用旁边那个负极么?

网友:
电池里边可能也有玄机

网友A:
把电池也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也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电池拆过了,电池的标记是对的。 电池很难拆,这次就没拆。 电池和充电器是不同店家买的。

网友:
好超值,哪儿买的?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拆过了,电池的标记是对的。 电池很难拆,这次就没拆。 电池和充电器是不同店家买的。 ...

分析一下电池的电路板,看正极和T能不能充电,对电池有没有伤害

网友B:
组装的时候装反了呗,这个算正常的了,我是真的看见过正负极相反的,很几个湾湾的老设备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电池的电路板,看正极和T能不能充电,对电池有没有伤害

可以充,还把电池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的时候装反了呗,这个算正常的了,我是真的看见过正负极相反的,很几个湾湾的老设备都这样 ...

可是这个座充的标记正极没和任何东西连接在一起。标记的T 连焊盘都没有,唯一有电压的就是 S 和 标记负极 。

网友C:
16V电池6元钱,价格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电池6元钱,价格真不错。

前几天很多店铺搞活动。各种低价。一堆红包优惠卷堆积在一起。以前知道参数用强签后价格更低。

网友D:
买了几个壳子还四五块钱,赚大发了

网友E:
好像有的电池就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电池6元钱,价格真不错。

每日签到,摇金币,618大促。各种红包都有的。随便减一点都几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个壳子还四五块钱,赚大发了

碰运气,有些活动就那么一两天。撸到赚到

楼主:
是的,和原机带的电池一样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的电池就是反的

已经核实了,壳子是通用型的,壳子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