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折腾,都是折腾!用米袋把手DIY塑料袋提手,大家看下偶做得怎么样?哈哈!

楼主(2024-06-17):
把米倒进米箱子后,偶看着口袋把手貌似可以做个塑料袋提手,就是用来挂装了东西的塑料袋,免得手勒得痛
虽然马老板家的也很便宜,但架不住偶那颗要折腾到底的心!

把手是两半合起来的,应该是用了胶或超声波焊接,反正不能轻易分成两半
那周围的塑料皮直接切掉即可

一边锯掉开个口,不然塑料袋怎么套进去

开口后,把手就“软”了,没法用

叮~~~,4、5个加强方案在脑中过了一遍
就选了下面这个最简单的

一边打孔,穿2平方的铜丝

折弯成这个样子,作为挂钩

另一边也打孔,穿上铜丝,作为挂点

为防滑,朝上折弯
然后点胶固定

断断续续折腾的,大概花了大半小时搞定
完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提或反过来提都可以
试了下,不“软”了,提10斤应该够了

装取塑料袋时,就这样按一下,挂钩就推开了

大家看下偶做得怎么样?
最终用不用没关系,折腾,都是折腾哈!

网友A:
钩子做得太难看

网友B:
想法不错,方案有待重新思考。

网友C:
铜丝建议换个硬材质代替,万一东西重了怕是时间长会开口

网友:
元首爱大米

网友:
铜线改为铁丝就好了,担心时间长了铜丝会被拉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钩子做得太难看

呜呜呜,真不好做呢

网友:
铜线强度不太够,换成钢丝好些。

网友:
元首的脑子转一下就有个新点子

网友:
元首的脑子爱折腾哈!

网友:
不要切开,切开就不结实了;直接在下边的黄色边上,用铁丝弯一个钩子就可以了,一定要绕着下面的黄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方案有待重新思考。

以偶的条件,这种方法是最容易实现的

网友:
有想法,有动手,就有乐趣,

网友:
小东西,大创意

网友:
塑料袋挂的时候打个圈插根棒子

网友:
铜丝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丝建议换个硬材质代替,万一东西重了怕是时间长会开口

硬材质的不好加工,这粗铜丝估计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材质的不好加工,这粗铜丝估计也够用了

也是不好弄,或者换成那种书包皮箱里小的对接头卡扣力度也挺强的。

网友:
觉得有用,也收集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