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斯巨SJ-2400400/24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06-15):
一台净水器的24v电源,不能带载,拆开看看

壳子是超声波熔接的,慢慢插入撬棒

打开发现做工一般的

内部

线路有腐蚀了,清理一下

用酒精清理后,换掉腐蚀位置的电容,用704硅胶密封后,正常使用了。

网友A:
线路腐蚀了,应该是进潮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腐蚀了,应该是进潮气了。

水槽下面的净水器用的电源,可能是潮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啊这

有输出24v,不能带负载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大多都是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C:
PCB腐蚀了

还会坏的

网友D:
功率大,96W的电源。

网友:
看样子腐蚀的厉害

网友:
净水机用的24V电源,一般大牌子都选配的是GVE冠宇达配套,做工要好一些。

网友:
父母在洗菜盆里洗菜,结果剩饭泥巴之类的都流到弯头堵住了,水就从弯头哪里往外涌,把电源泡了。还好只是整流桥烧了两个二极管,更换后就好了。机器连续开了6年,电源还没坏别的地方,真是不错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做工也不差了,输出还用了两枚整流管并联,估计是10A一个的余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腐蚀了

还会坏的

没有涂绿油了,还有一个19v4A的电源也可以用,用坏这个就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96W的电源。

ro膜用的24v电机功率要大

网友:
去朋友那那里十多个24V的GVE品牌的电源,自己弄了一个T12后就懒的动了,其他都吃灰,不过改的T12很给力

网友:
做工还可以 中规中矩啊

网友:
做白光刚合适哦

网友:
线路腐蚀了

网友:
主虑波用的创慧的电解电容器!芯片用的怕是226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