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48v电动车电池组

楼主(2024-06-15):
48v10A的电池组,开没多远距离就断电

拆开4并13串,一量每组电压差不多,
断开每串电池负极镍条,
一测内阻,参差不齐:47毫欧,60毫欧,80毫欧   0.1欧,0.2欧....
报废了是吗?

请问多少内阻能用在电池组上??相差多少能组..

不同品牌2200mAh 和  2500mAh,内阻差不多能组吗???

题外话:内阻高的相并联能抵消内阻的影响?????

网友:
内阻不重要,内容才重要

网友:
扔了吧 这么大的内阻  充放电都不安全  小心放烟花

网友:
80毫欧   0.1欧,0.2欧....  这么大了,基本废了

网友:
内阻差距太大了,大电流放电,保护板就保护了。基本报废。

网友:
我有这种新能安的48v24ah锂电池,需要换保护板,不换保护板也可以用,

网友:
锂电池性能差很多

网友A:
买个新的安全些,电池不比其他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安全些,电池不比其他配件

0.5A放电测  有的容量 2200mah    1700mah    玩具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
这种4并的电池,单组电池内阻大于10就很不正常等于报废了

网友:
看你们一问一答,我就学到东西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