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拆表,众仪ZT-S6+ 全自动袖珍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4-06-15):
又有“新”表玩了!表海牙膏厂又搞了一款“新”表 ZT-S6!
和6年前ZT-S1的模具一样,如今已经延续到S6了。
ZT-S1的参考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6554

从4000字升级到6000字,其他好像没啥变化。。。

技术参数。电容档最高到60mF。

就连包装盒都是老演员了。。。

万年不变的附件。。。

蓝皮变成了红皮。

个头还是那么小。用来参考的是7号电池。确实很便携。

这个个头,设计成5号电池应该也没问题啊。

上电满显,和S1一模一样。

开机即全自动模式。

右边按键长按开启背光,短按hold。

电流档表笔插孔自动切换档位。不过只能测直流电流。
切换到电流档的时候,每隔3秒会有声光提示一次。

短按SEL键,可以手动切换到二极管、蜂鸣档。

也可以手动切换到电容档。

频率档。

温度。

华氏温度。

电压测量测试。

因为是全自动的缘故。。。所以。。。很慢。。。

全自动模式下,不管是电压,电容,电阻,蜂鸣它都差不多要想个3秒才有结果。。。
0.05%精度电阻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全自动模式下判断速度很慢,但是手动切换到电容档,测量电容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比61E速度还快。这点还是有点意外的。

老规矩,拆!
先扒皮,拆两颗螺丝。。。

电路板和S1还是有区别的。

电流插孔识别方式很简单,插入表笔短接两瓣表笔座就切换到电流档了。

电流档保险。

采样

同样很小的继电器,别看个头小,声音一点都不小。。。

预留了蓝牙模块的位置。过几个月再出个S7?

方形牛屎。。。

正面光秃秃的。

这玩意,咋说呢。。。感觉有点。。。
手动切换里要是加上电压,电阻档,还能凑合用。。。
全自动下3秒多的识别时间我是接受不了。。。

网友:
3秒出结果,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价格买来把玩还是可以的,小巧可爱

网友:
低频率家用没有任何问题,物美价廉

专业用寒掺了点

网友:
如果有语音播报就好了。

网友:
这价格打折这么多

网友:
表妹又晒表

最近都是这个自动表

网友:
这种表只能当电工表用!修电路板最好不要用这种,显示很乱的……

网友:
这种小表,我喜欢把表笔剪短些直接焊电路板上。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表姐发帖,益圆的电池价格应该是一元吧。

网友:
3秒确实有点慢,如果所有档位可以手动切换应该会快不少

网友:
红包差不多30块?这红包真够大的

网友:
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们,表太多怎么用得完

网友:
家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雪妹子喜欢万用表而不是手表!

网友:
3秒真心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表姐发帖,益圆的电池价格应该是一元吧。

有各品牌彩虹碱性电池做比较
以前的白益圆碳性售价1元卖得不太好
现在升级成蓝益圆碱性售价不变,打“南孚监制”的牌子稍微好卖点

网友:
好表好表,要是能用积分换就好了。

网友:
众仪的表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不错,但还是要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