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华为sound X 刷机教程

楼主(2024-06-15):
现有一个华为sound X 开机就一直亮灯,死机了,查了一些资料,一般都是字库坏了,买了两个新的字库想刷机,网上下了sound X 的刷机固件,但要特殊方法才能联接电脑显示ADB,卡在这,拆下的字库确实是坏的,读卡器上读8G的只能显示2G,不能显示正常分区,求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得高手出爪才成~~~

网友:
字库里面有底层信息,没有原厂底层线刷包根本就没法刷,网上的包都是升级固件,不完整的,适用于机器硬件好的状态(就是系统引导正常系统挂了的这种),只能买一台好的,或者买一个主板,用RT809H编程器备份一份好机器上的字库全文件,然后写入到新买的字库,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能用,可能和CPU有绑定的,还是不开机,如果过了这一关,还有下一个问题,两台机器SN一样,你自己得想办法改

楼主:
谢谢360安仔,坏的字库在读卡器用乌班图读写软件时有读出boot1和boot2的内容并存储,但剩下的系统读不出来,后来什么读不出来,新的字库刷了boot1和boot2进去,本想用网上的固件再刷进字库,可是我只能让系统识别HUAWEI Mobile Connect - 3G PC UI Interface端口,开启不了adb端口也就没法刷机,现在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了,感谢

网友(2024-09-21):
引用 楼主:
谢谢360安仔,坏的字库在读卡器用乌班图读写软件时有读出boot1和boot2的内容并存储,但剩下的系统读不出来 ...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特殊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