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科龙空调的显示屏不亮了,不知哪里坏了。

楼主(2024-06-15):
科龙空调的显示屏不亮了,不知哪里坏了。
现在遥控器接受正常,就是显示屏不亮了,拆开看看吧。

这种显示屏都是led组合成数字,来显示温度。

明天有空再慢慢研究一下,看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先查有没有供电

网友:
单片机驱动的显示屏,不太好办,如果遥控功能正常,那就查供电或连接线吧。

网友A:
板子上那些贴片电容电阻换掉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那些贴片电容电阻换掉再看看

还是你厉害,专业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厉害,专业瞎修

以我多年种田的经验,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上电看看供电走向,供电没问题就换配件了

网友:
看板子查5V供电

网友:
遥控接收头工作正常说明5v供电到板子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里面的灯珠老化的非常厉害。

是不是有不行的导致电路过载

网友:
把各个部分的功能先了解下,然后画个框图,按照功能逻辑顺序慢慢检查

网友:
一个灯都不亮,查供电

网友C:
是单片机驱动吗?

网友:
我前几年买的1.5匹科龙挂机也来故障了,手机只能读取机器的设置,但操作不了,想着用得不多就懒得报修了。

网友:
不显示,只要空调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单片机驱动吗?

应该是,tm1623专门的数码管驱动,需要有单片机给它通讯的

网友:
供电没问题就换配件

网友:
这种贴片数码管和普通数码管原理是一样的,有共阳和共阴两种引脚接法,都不亮的话就检查一下有没有供电电压!

网友:
不亮就是没通电,查供电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