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毙的充电双模鼠标

楼主(2024-06-15):
新鲜的,今天刚刚挂了,使用中暴毙,毫无征兆,总共没用10个小时,测试发现无线和蓝牙都无法识别,无线接收器插上新的usb口倒是能认出装驱动,然而鼠标无论如何是不识别的,拆了也没看出究竟,有电,也闪,供电也没问题,可能双模芯片挂了

疑似设计有精准计划报废,疑似,哈
我这鼠标去年买来拆了看过一次,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子,充充电防饿死,根本没有过度使用,9.99新都不为过,然而还是暴毙了。
莫非固件能设计成定时自毁?或者检测使用时长和频率,达到一定阈值启动自毁?或者云控?

网友:
充电的还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一般啊   修

网友A:
售后服务免费换新...

------------------

网友:
电池充一次能用几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869-1-1.html

网友:
昨日见人拆,今日见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服务免费换新...

------------------

禽兽啊禽兽

网友:
坏了,给自己买个新的。

网友:
居然能免费换新

网友:
感觉这个里面的件,最贵的应该是电池吧

网友:
走售后换新吧,没必要修

网友:
看起来一般   换新吧

网友:
手里用电池的杂牌亚马逊双模鼠标,使用不超过100小时,也是突然嗝屁了,无线、蓝牙都没反应。

网友:
这芯片的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如果能换新还好,如若不能,无疑是对想要买这货的坛友带来的坏消息。

网友:
电池可以拆下来用在别的地方。

楼主:
疑似设计有精准计划报废,疑似,哈
我这鼠标去年买来拆了看过一次,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子,充充电防饿死,根本没有过度使用,9.99新都不为过,然而还是暴毙了。
莫非固件能设计成定时自毁?或者检测使用时长和频率,达到一定阈值启动自毁?或者云控?

网友:
这种这么容易坏吗,刚买了双模的另一款

网友:
还是正经一点买个牌子的

网友:
我买的英菲克 3模的,样子差不多, 2.4,蓝牙4,和蓝牙5,电池不行了,电池感觉充不满, 把电池拿出来充满能用上1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