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悉硕512G固态RTS5766DL主控三星SSV6开卡成功。

楼主(2024-06-15):
去年在拼夕夕150块搞了个悉硕512G固态当移动硬盘,前几天拷贝300G大文件完成后重启电脑,硬盘挂了,无法识别到硬盘。

原本打算返厂,随后想想硬盘数据里面涉及隐私担心被恢复数据,就决定百度开卡试试,最多数据遗憾丢失,然后各种百度解决办法,开始研究开卡工具,发现主控是螃蟹RTS5766DL,存储芯片拓印的是三星KLUEG8UHDC-B0E1,SSV6制程,由两颗256G组成512G。搜索推荐的都是需要钱下载工具。。。无奈穷,就继续百度了,找到了RTS5765DL+SSV6开卡工具,短接ROM,能自动识别到硬盘信息,于是开始开卡,失败了几次,调整了下参数,把容量下调重新开卡,一分钟后显示成功。

网友A:
开卡不能恢复数据吧 只能修盘

网友B:
作为冷备份不错

网友C:
楼主把512的容量调小到多少G了?太好奇了

网友D:
留个位置  更希望把工具共享 也入手了一个这个  目前还好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有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不能恢复数据吧 只能修盘

不能恢复数据,重新开卡已经识别在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512的容量调小到多少G了?太好奇了

随便调了个大小450G,格式化后418G,开始按512G一直无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位置  更希望把工具共享 也入手了一个这个  目前还好

同型号盘建议不要用来存储重要数据,太容易挂了,也可能是个例,另外系统盘是其他牌子的一个m2固态几年了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有开卡成功

成功了吧,都已经识别使用了,就像那些全新一手盘,0使用,0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冷备份不错

对,已作为备份盘,以后用同步软件自动备份磁盘内容了

网友:
兄弟能给分享个开卡工具吗,同款ufs固态

网友:
螃蟹的主控咋样?和群联慧荣这些比起来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4-07-22):
请问工具有下载吗

网友:
不跑rdt 用不住的

网友:
很好的文章,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Realtek/RTS5765/RTS5765DL_TC1N032R_VC0S032R_SSV6_SSDMP_2.46.0.0_20 ...

非常感谢提供工具。那个是需要短接的rom点。我短接这两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提供工具。那个是需要短接的rom点。我短接这两个不行。

老哥解决问题了吗?我试了好多点位都没进ro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