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更换史密斯小厨宝EWH-6B2镁棒

楼主(2024-06-15):
搬新家入住已经第9个年头了,突然想起家里的小厨宝一直都没清理过

对照型号赶紧从某宝下单,趁着周末时间宽裕赶紧开工

P1 P2辛苦工作八年半的小厨宝,顶上已经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P3 从管道上拆下来,倒出来的水都是铁锈的颜色另搀着很多水碱在里面

P4 P5 用一字螺丝撬调调温扭 里面深藏着一颗T10H异形螺丝

P6 P7顺着缝隙可以把控制板从主体上分离开来,下面覆盖着保温棉

P8 移除各种连线,用Φ10套筒拧掉加热棒的固定螺母

P9 P10取出加热棒 镁棒已经腐蚀殆尽,估计下一步就是腐蚀内胆

P11对比下新购入镁棒 原来的杆孤零零的坚挺着

P12装上新镁棒又能用下去了

P13 P14 下一步清理内胆。我这里守着自来水厂,虽然用上了南水北调过来的水,但是这么多年来积攒的水碱还真是不少,陆续也蒯出来一盆子。

P15回装略过,回装之后泄压阀却漏水了了,赶紧小区对面五金店买一个顶上

end

网友A:
不错,时机刚刚好

网友:
寿命到了一定要换

网友B:
用了这么多年,小厨宝还可以用,质量不错。现在很多网上买的不到2年就不行了。

网友:
请问大佬,这个镁棒如果腐蚀完了继续用,会有什么后果?我家的热水器也用了十几年了,还没有换过镁棒呢

网友:
拆装的外形也是这样的,多了个显示

网友:
很老的基本上是搪瓷的内壁,如果没有沙眼可以用很久,有沙眼就几年就开始漏水,很多不锈钢的也腐蚀漏水

网友:
就是一种热水器吗?

网友C:
之前给热水器换镁棒,买到假的,换了一年开始漏水,热水器报废,拆出来的镁棒还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时机刚刚好

再晚可就真不行了

楼主:
相比我们这以前自备井的水,这个干净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多年,小厨宝还可以用,质量不错。现在很多网上买的不到2年就不行了。 ...

不买杂牌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给热水器换镁棒,买到假的,换了一年开始漏水,热水器报废,拆出来的镁棒还是完整的 ...

漏水,不会是回装没拧到位吧

网友:
镁棒还是需要过几年换一个

网友:
史密斯小厨宝的质量不错,这么多年还可以使用。

网友:
大品牌,质量还是真不错。

网友:
看到保温层不错,不像经常见到的泡沫盒子那么简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给热水器换镁棒,买到假的,换了一年开始漏水,热水器报废,拆出来的镁棒还是完整的 ...

你可以削点儿沫,用火机点火试试,镁在空气里能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