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某牌子的测尿酸的密码牌

楼主(2024-06-15):
这是尿酸检测试纸的一个所谓的“密匙“

就这样?有点坑的。

这个心片找不到参数,有知道的老铁告知。

网友:
你试试当作24c02来驱动

网友A:
啊这……
会不会这个不是走USB协议的

网友:
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
会不会这个不是走USB协议的

这个就是旧式USB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理。我只知到每盒新的测试纸里都有一个。只要换新的测试纸都要插盒里配的‘秘匙“到显示仪里。 但是我拆开另一个也是一样的。有点坑人的感觉。

楼主:
我也看不出什么原理。我只知道每换一盒新的测试纸都要插盒里配的这个东西到显示仪里。

楼主:
这个”密匙“好像所有的尿酸仪器都有的。都是类似的。

网友:
为了卖高价吧

网友B:
看引脚符合SOT23封装的24C0x的定义.

这是为了不让用别家的试纸吗? 不然用这个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这是测试试纸校准的卡,和血糖仪的卡类似,每批次的试纸需要换对应的卡,否则结果不准。

楼主:
是的。但是血糖仪就不需要了。如血糖仪还要卡,这就老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引脚符合SOT23封装的24C0x的定义.

厉害!{:057:

网友:
这个是存储校准数据的,理论上每批次数据都不一样,必须搭配着用测量结果才最准确

网友:
是这一批次试纸的校准信息,早期的血糖仪试纸多带有这个,新近生产的机器都没有了,应该是改进了试纸的生产工艺相对离散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