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嫖pcb拼板切割.勾刀就ok.不需要什么小台锯切割.

楼主(2024-06-15):
JLC月2次白嫖不够.环保角度只要不是外形轮廓很复杂pcb拼版都ok.看图:以前都是裁纸刀或者自磨锯条刀.拿尺垫划.不好操作可能刀不利.看见坛友说勾刀.网购几元钱拿尺垫划.双面划.不用几次有印折掰断.勾刀锋利很好操作.缝隙很小0.5mm以下.
掰断后图.稍有毛刺.要求不高也可以直接用.强迫症的上磨石.水打湿随便划拉几下搞定.

最后图是成品图.照片反映不了.实际光滑平正.无毛刺.很漂亮.赏心悦目形容不为过.

前一阵还想DIY 775马达小台锯.看来没有必要了.那玩意占地.动静大.缝隙大(至少1mm). 重要是如没有水.这个玻纤维灰尘扬起.久肺不好.......DIY乐趣你不懂!

网友:
嗯 确实这种钩刀不错。

网友:
钢锯片不用磨,掰断直接用效果更好。

网友:
我薅了电机;切割片;同步轮,还差同步带。看你这样也能搞,我感觉我白薅了。

网友A:
人懒, 我还是喜欢用电动的,也就是论坛上好多人都玩过的3元一只的科麦斯小电磨.

网友:
楼主的板子有点厚了

打板可以打薄一点的

网友:
滴水切割,灰小点,都得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懒, 我还是喜欢用电动的,也就是论坛上好多人都玩过的3元一只的科麦斯小电磨. ...

手一滑,焊盘就留下痕迹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勾刀切割的

网友:
美工刀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一滑,焊盘就留下痕迹了

目前还没发生过,因为相对是固定的.

网友:
沟刀划有机玻璃板好,

网友:
卧槽白搞了抬举 你要不?

网友:
唉,谁能帮我打个板就好了...

------------------------------

网友C:
非必要不要玩PCBA分板,PCB粉末对皮肤刺激很大,不小心粘上会很痒,我深受其害.,可以考虑在PCB设计时加不规则开槽,然后分板藏在这些开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必要不要玩PCBA分板,PCB粉末对皮肤刺激很大,不小心粘上会很痒,我深受其害.,可以考虑在PCB设计时加不规则 ...

深有体会,有次搞到手指间,又痒又痛

网友:
勾刀划不了几下就钝了。

网友:
嗯,省钱、省时不省力。

网友:
这个比较好,粉尘少。锯片下来玻璃纤维灰尘都被吸到肺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