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掉地上之后,为何亮度急剧下降?

楼主(2024-06-15):
拆开头部一看,灯珠好像是浮动的,
用手拨弄几下亮度又恢复了,

为何这个灯珠是浮动的,
灯珠默认是固定的么?
还是默认是浮动的?

网友A:
有功夫换个灯珠吧  离坏没多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功夫换个灯珠吧  离坏没多远了

这种强光手电也能换灯珠么,如何换

网友B:
灯珠底部有导热硅脂,正常应该固定压在底下的金属上,为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底部有导热硅脂,正常应该固定压在底下的金属上,为了散热

底部就一个铝板,没有导热硅脂

网友C:
把灯头拆开看一下吧,
整个PCB都移位了, 找点导热胶固定好位置,再装回去

网友:
估计板子和筒身不是原配的

网友:
这种手电筒要长按才能点亮,也是莫名其妙

网友:
还是换灯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灯头拆开看一下吧,
整个PCB都移位了, 找点导热胶固定好位置,再装回去

需要把pcb固定到铜环上么?

网友D:
那个铜环没拧紧,灯珠就是靠那个铜环压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铜环没拧紧,灯珠就是靠那个铜环压紧的

不是用铜环压紧的,铜环只是固定,里面有个塑料弹片和铜环配合才把铝片灯珠固定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用铜环压紧的,铜环只是固定,里面有个塑料弹片和铜环配合才把铝片灯珠固定住 ...

不是压是拧紧,那个环是有螺纹的,拧紧就是灯珠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压是拧紧,那个环是有螺纹的,拧紧就是灯珠压紧了.

是拧紧,但是铜环拧紧并不能固定灯珠,铜环下面有个塑料弹片,靠弹片压住铝片灯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拧紧,但是铜环拧紧并不能固定灯珠,铜环下面有个塑料弹片,靠弹片压住铝片灯珠的 ...

那就怪了,我手里刚好有个类似结构的,就是靠金属环压紧灯珠的,下面那个塑料片是绝缘的.不然你想想这里搞个金属环干嘛?

网友:
压得稳稳的.

楼主:
用手碰灯珠,完全不会移动么?

网友:
灯珠虚焊了,要么其他地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怪了,我手里刚好有个类似结构的,就是靠金属环压紧灯珠的,下面那个塑料片是绝缘的.不然你想想这里搞个 ...

金属环主要为了散热吧

楼主:
只能整个灯头换掉,而不是只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