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话筒不开机,这电路板怎样拆出来,

楼主(2024-06-16):
拆到一半拆不下去了。

网友A:
按钮屏幕那个盖子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屏幕那个盖子扣掉

按键盖己拆,下一步不知怎样继续。

网友:
中间两边圆圈去掉,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以前经常拆,大多数是往上拖出来,需要拆了显示屏,

网友:
拆过一个,记得是转出来的

网友:
外边,里边都转一下,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B:
看看保修标签两边的矩形框下面是否有镙丝

楼主:
弄好了,靠咪头端有个螺丝,被日期标签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保修标签两边的矩形框下面是否有镙丝

对,是有螺丝在日期标签,己搞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是有螺丝在日期标签,己搞好

是标签纸盖着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