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5d+358充电器求教改电流

楼主(2024-06-16):
小区电动车充电限制400w功率,请教如何改小充电器电流以减小充电器功率,求大佬指导

网友:
如果懂点电子技术知识,就找页对应的图纸看看就能改好的。

网友:
这两个并联的电阻阻值搞大一点,或拆掉一个不用,功率自然就掉下来了。

网友:
简单安全的办法:
这个是充电流采样电阻,
换个大点的就可以减小电流

楼主:
谢谢大佬,我来试试看

网友A:
3楼和4楼的都不行,3楼的方法容易打嗝,4楼的简直没用 ,就是有用也充不满电,最好的方法几元钱买个电炉子温控器接在电源输出端,这样就可以利用可控硅调节电流大小了,也就控制了输出功率

网友:
改大mos管s极到地的电阻。

网友:
3楼的方法没试一下吗?我之前改过,电阻换大一点没打嗝,但充电器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的限流值到底是由哪个元件控制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与线路板上的所有电阻都没有关系,我都试过但是都没有用。

网友:
4楼的方法应该有用,增大取样电阻,输出电流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和4楼的都不行,3楼的方法容易打嗝,4楼的简直没用 ,就是有用也充不满电,最好的方法几元钱买个电炉子 ...

这才是馊主意,会产生很多谐波影响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的限流值到底是由哪个元件控制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与线路板上的所有电阻都没有关系, ...

不懂的话花钱找人改,或者重新买个功率小点的,乱弄搞坏电池不划算(别问怎么知道的,毛爷爷的教训)

网友:
最近收了个8A充电器,还在路上,不要也被小区充电限制

网友C:
改358的控制恒流的参考电压的分压电阻

网友:
详解四种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方法及电路图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616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358的控制恒流的参考电压的分压电阻

这货收到,不懂铁塔保护板上这充电器会退出上位机

网友:
找到tl431上臂取样电阻,挑开,换成47k多圈电位器

其实上臂是三颗电阻串联,大范围调压还是跨接两颗更合适

维修3845芯片64V5A锂电池充电器并改成可调电源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下限30V
上限75V

恒流电流,5V稳压管基准,82k电阻和1.8k电阻分压给运放,用4k7多圈电阻并联3k电阻代替。恒流OK

外壳大孔安装电位器,开孔安装电压电流表,加上两路辅助供电分别给运放和3845供电

不错不错,我是48V5A铅酸的改了可调,50V左右到67V。

楼主的tl431上臂取样电阻,挑开,换成47k多圈电位器

这里要说一下:
tl431上臂不建议,电位器接触不好,电压会彪到最高,  反馈开环。 很危险, 炸机+最高电压烧设备!
例如一般的工控电源, 都有可微调的电位器,  他们也不敢接在tl431上臂,  失效只有降低电压,不会烧客户负载设备。

建议改成tl431下臂改可调。

网友:
教程满大街其实乐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