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M200MKIII电源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4-06-16):
最近又淘了对惠威M200mkiii   外观很新就是不开机   拆开看了 保险管蹦了    功放板没有明显损坏痕迹   换了个保险管插电依然不开机   接电量换牛输出没有电压    怀疑换牛问题
想换个换牛试试    正好有个破功放  环牛应该是好的  但是电压稍微不同    惠威M200MKIII是   25V*2/2.5A和12V*2/0.5A输出  我找的这个换牛是14.5V和30V输出的   电压高一点    没敢贸然接上试
特此请教一下     这个电压是否在冗余范围   仅仅试机不打算长期使用    如果确定是环牛的故障 就再淘个原装拆机的   要是试完连功放板都挂了  就没必要再换环牛了    直接都拆了改无源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功放板能否支持超过20%的电压输入  ,不至于烧掉
感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开关坏了?

网友B:
先看看滤波电容,30v的整流后电压是42.5v,50v的电容,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12v的不用考虑,一定有稳压。

网友:
牛好坏应该能判断吧,就如楼上所说,开关有问题吗,还有既然炸保险了,那整流桥,二三极管,滤波电容都查过了吗。

网友:
变压器拆开看看接头是不是松动了,环形变压器很少坏的

网友:
&环牛坏的几率小,查其他吧

网友:
呵呵 用换牛肯定没电压,还是用环牛吧。

网友:
不单纯的坏一处啊

网友:
网上查一下功放芯片的耐压,然后看一下滤波电容的耐压。把变压器拆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严重发黑或者绝缘皮烤化的现象,如果没有,绕组有哪里开路。

网友C:
最基本的做法是先换个保险管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开关坏了?

电源开关吗   我试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做法是先换个保险管试试啊,

保险肯定换了的

网友D:
我的k3上回也烧保险。烧了之后换新的保险管 还是烧。在保险换上通电烧之前。喇叭很大电流声。然后没有几秒又烧了。经过简单检查发现整流器烧了。买了相同规格新的整流桥 换上就好了。只是卖家发货都是几只起卖。多了好几只当备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3上回也烧保险。烧了之后换新的保险管 还是烧。在保险换上通电烧之前。喇叭很大电流声。然后没有几秒 ...

我这个是保险管那个黑色壳子都炸烂了   我用结构胶沾的   应该没问题   又找了个别的保险管  保险管只要不小就没问题吧      现在是装好开机没任何反应  后面红灯也不亮    应该不是整流器问题吧    另外我装好保险管插电开机量环牛的输出12V和25V都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滤波电容,30v的整流后电压是42.5v,50v的电容,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12v的不用考虑,一定有稳压。 ...

这机子用的是LM4766,最高+-35V供电,30V交流输入应该会烧。

网友:
功放自带的牛坏不坏直接万用表就能测啊

网友:
楼主他应该不能熟悉使用万用表,否则变压器好坏不是很好判断吗?

网友:
先测原变压器的变流电压,排除开关,接线,保险丝等的问题,再查次级整流,滤波电容等问题,余下就是功放板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原来的牛输出端吧。

网友:
需要根据功放芯片和滤波电容判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