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测试淘宝热卖的神鱼S12-K-99800手电筒最低配版本,看看这个做工用料。

楼主(2024-06-16):
淘宝这一款原价6.9,用了摇红包专区的券后2.79购入。

先看看外观和其他两款做对比,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里要注意这个手电是全塑料机身。

不多BB直接拆解测试,拆解很简单,拧下手把两颗螺丝即可。
先看电池

泓力1200mah 18650电池,采用直接锡焊方式。
在整个手电筒没电后,对手电筒充电直到充满,显示充入1338mah容量

标称续航三小时,实测最亮挡位(三档:亮、暗、闪)前面两个小时亮度变化不大,后面亮度会慢慢降低,三小时续航差不多。
主板部分

这款手电筒使用TP4366作为充放电管理,直持手电筒当作充电宝用,上面那个8脚芯片被打磨,信息不得而知。
TP4336资料,来自半导小芯

灯珠部分如下

下面是测试部分(最亮档位)

电压3.03V、电流0.43A(非专业仪器,测试仅供参考)
注意!在点亮途中电压会持续下降,到2.78V左右。
总结:这个价格确实能用,功率小不必担心散热问题,但是亮度还可以,照个路面足够。结合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

网友A:
你这个价是真便宜,不知道外壳是塑料还是铝合金?

网友B:
电池连点焊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价是真便宜,不知道外壳是塑料还是铝合金?

是全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连点焊都省了?

这个价格可以理解

网友:
电路板和灯珠看起来不错,电池容量也比较真实,这个价可以接受。

网友:
居然5块多的红包 过分!

网友:
我怎么就没有过这么高的红包呢

网友:
真的太夸张了~这个价格快递费都不够

网友:
值这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