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群晖以及WIN NAS

楼主(2024-06-16):
之前做软路由有个N3150主板,后来换成TP 5480后闲置
最近想闲着也是闲着,反正当初做盒子的时候已经预留了硬盘孔位,直接改成NAS了
首先试了黑群晖,先上的6.23版本,能用,但是应用市场比较旧,而且各种不兼容
然后7.x也就那样,让我一度萌生了买个正版的冲动,但是理性让我控制住了
索性直接干成windows server了

经过这次折腾,我发现这套系统相当不错,优点如下:
1、不需要额外格式化硬盘,直接插入其他windows电脑能读取数据
2、本地远程桌面无比丝滑,异地也可以用todesk实现
3、因为我播放电视使用的是闲置笔记本,所以不需要转码,直接共享文件夹即可
4、电耗低,一个12v3.5A电源喂得饱饱的,启动瞬间电耗26瓦,稳定运行电耗在15瓦内
5、性能弱是加分项,开个B站放720p都能把CPU占有率干到70% 以上,如果有流氓软件一目了然
6、不需要额外硬盘,1颗14t硬盘分2区,C盘装系统D盘NAS共享,降低设备数降低功耗降低故障率
7、挂PT站很方便,稳定性也高,软件也多

网友A:
群晖和win有哪些区别?比如备份照片有没有手机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和win有哪些区别?比如备份照片有没有手机客户端

备份手机,直接手机装个阿里云,电脑装个阿里云
然后借助阿里云同步,还能多个云备份
群晖的备份,如果是黑裙只能本地,还不如阿里云靠谱

网友B:
小文件、非隐私及重要数据,网盘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文件、非隐私及重要数据,网盘足以

挂PT咋弄?网盘?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空也折腾一下

网友:
搞过猫盘,搞过蜗牛,其他的淘汰的笔记本、台式机,二手服务器,工控板都搞过,最后还是选择了成品的,一是怎么折腾都不稳定,二是穿透问题。

我最后小黄鱼收了个绿联,感觉性价比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群晖和win有哪些区别?比如备份照片有没有手机客户端

我没用过群晖,以下是网上了解到的一些:

1、群晖的照片管理功能,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人物整理照片,win不行
2、群晖可以作为后端存储设备备份其他电脑,并且有增量备份功能。win不行。
3、群晖可以方便地设置外网访问。win不行,或者比较麻烦。
4、存储在群晖上面的文档,有全文搜索功能。win好像不行。
5、视频转码功能。你在外面用手机观看保存在家里的电影,一般网速都不太快,要将视频进行转码压缩,以适合手机播放。win不行。

网友:
可以搞个铁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群晖,以下是网上了解到的一些:

1、群晖的照片管理功能,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人物整理照片,win不 ...

直接win系统虚拟一个群晖就行了
硬盘不需要重新格式化

群晖最大的麻烦就是硬盘格式不兼容,得重新格式化,而且系统故障之后救数据麻烦

网友D:
这处理器,机械硬盘,我WIN10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处理器,机械硬盘,我WIN10带得动?

不是10,是2022win10是2015年的

网友E:
winnas还不上SSD?让HDD空闲休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nas还不上SSD?让HDD空闲休眠不好?

机械硬盘启动电流很大,反复启动比不停机省不了多少
还不如一直开着

网友F:
NAS  和软路由 都完玩了一边 应该下一步是把机器挂海鲜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文件、非隐私及重要数据,网盘足以

还有那么多小姐姐也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S  和软路由 都完玩了一边 应该下一步是把机器挂海鲜市场了

我K,真相了,总结到位,还真是那么回事!

网友:
nas做个姐姐墙,很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win系统虚拟一个群晖就行了
硬盘不需要重新格式化

你用ext4格式,可以在linux下读出来的,windows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