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20元以内的PWM机箱0风扇,哪款最好?

楼主(2024-06-16):
12CM PWM机箱风扇,只要静音耐用,哪款好一点?

比如利民G12?

网友:
要静音和耐用的话,要买滚珠轴承的。

网友:
PWM温控,滚珠轴承的电机风扇都行.也没有哪款最好的说法,反正不是山上的产品就能放心用.

网友:
静音PWM温控

网友:
超频三,九州风神等pwm风扇就够用了

楼主:
另外,工包的风扇是假货还是B品?按理说这种便宜的风扇没必要造假吧。

网友:
淘宝为数不多 正品全新风扇卖家

https://sixintadi.taobao.com/?spm=a1z10.1-c-s.0.0.14487d75YBSakg

网友:
  禾诚电脑CPU散热器机

网友:
自用利民CG T-12 很静音,夕夕19r入手的

网友:
转速慢的就静音,基本上1200转的声音就很小了,要寿命长选滚珠轴承

网友:
汕头水洗扇

楼主:
汕头水洗扇基本上锈得比较厉害,所以噪音很大。我买过,好的还行,毕竟大牌风扇的设计摆在那边。差的简直不能用,换轴承大概能恢复50%以上的初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