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解吊顶平板灯的电源居然是好的

楼主(2024-06-16):
简单拆解吊顶平板灯的电源居然是好的

单位领导遗弃的,以为是坏的,结果点亮是好的,遂简拆个电源水一帖。

网友A:
领导的小舅子要清库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领导的小舅子要清库存了

23年1月份的折腾了,最近清库存图片,慢慢发

网友:
现在出的平板吊顶灯很薄,看过一款带壳就几毫米厚度直接固定在吊顶表面看不出不是内嵌型的.

网友:
没有看到led灯珠

网友:
灯光明亮柔和,拆开后看着使用的电容也还不错。

网友:
电源是好的,可以留着当备件了。

网友:
这个灯散热不行

网友:
看照片这个平板灯貌似4边只有2边有led

网友:
好的就扔了饿啊

网友:
很多这种电源,亮几分钟后灯就闪

网友:
这种产品,寿命都趋于统一的。。。
有一两个坏了,就全都换了是挺正常的啊。。。
也有可能装修剩下备用的。。。

网友:
捡到好的就留着当备件

网友:
捡到一个便宜!!!

网友:
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B:
这种灯感觉灯珠特别容易坏。

网友:
主电容容量多少?这个能直接提示功率

网友:
留着当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感觉灯珠特别容易坏。

多数是金线烧断,如果用倒装芯片灯珠好点。超薄结构像液晶屏背光板,侧向LED到匀光板。

网友:
国产的用的铜线铝线铁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