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是怎么调功率的?

楼主(2024-06-16):
电磁炉都是工作在谐振状态吧?那么,是怎样调功率的?
怎样把一个最大功率1200w的电磁炉,改成最大功率800w的?

网友:
有的低功率是断断续续间歇加热的。

网友:
理论上高功率是增加PWM占空比,低功率在基础占空比之内增加脉动加热.

网友:
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调节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调到800w,如果调不到,试试增加检流电阻的值

网友:
2,3楼已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