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曝光大法绘制一个逻辑分析仪的电路板

楼主(2024-06-16):
这个逻辑分析仪,买了好久了,基本没用过。现在想玩玩。这种接口的,本人现在没有这种数据线了,心想白嫖一块Type-C口电路板来搬板,奈何看了开源广场的电路感觉电路对不上我这个板子。我这个板子才那么几个元件,别人的逻辑分析仪电路图一大堆元件。拿个纸盒子,大概描出电路板的形状。开好洞的纸盒子,下面放个强光头灯。放入电路板曝光电路板正面曝光电路板背面裁剪后的正面裁剪后的背面芯片底下的过孔导线不知道走向。又想拆掉慢慢抄板,又怕折腾坏了,来大佬支招。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量配合嘉立创EDA抄出来的电路图,请注意:电路图所有元件的数值都是软件自动生成的,不是逻辑分析仪上面的数值,因为为了方便放上元件的位置直接模仿原电路板元件的,只绘制出大致原理图,元件阻值和容量等修改好再重新上传。望大佬指点。

网友A:
这款基本上就算是开源的。
github上搜搜吧

网友:
不是黑板子还好,芯片找一下datasheet看看?

网友:
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万用表打吧

网友C:
其实这个也挺简单的,如果芯片可以通用的话自己把芯片挪过去就好了,零件也不多:
https://oshwhub.com/frogrey/nanodla

网友:
谢谢分享,看线路走向的办法不错。

网友:
牛逼克拉斯!如果是多层板就马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也挺简单的,如果芯片可以通用的话自己把芯片挪过去就好了,零件也不多:
https://oshwhub.com/fro ...

感谢大佬,你给的工程我去看了,然后对比我的板子,他少了8个口的上下拉电阻和一个PWR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基本上就算是开源的。
github上搜搜吧

开源的很多,有很多版本,没找到合适自己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吧

想偷懒,想白嫖。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你给的工程我去看了,然后对比我的板子,他少了8个口的上下拉电阻和一个PWR指示灯。 ...

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搞一个复杂一点的版本,只是多了一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成本增加不了几毛钱(零件用红包撸),安全性应该好很多:
https://oshwhub.com/LiiGuang/8ch ... fen-xi-yi_copy_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搞一个复杂一点的版本,只是多了一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成本增加不了几毛钱(零件用红包撸 ...

我做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好用。比这个多了几个二极管。自己做得刷24C02

网友D:
我是用的这个https://oshwhub.com/LiiGuang/8ch ... fen-xi-yi_copy_copy
没装那个按键

网友:
两颗芯片搞定

真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的这个https://oshwhub.com/LiiGuang/8ch-24mhz-type-c-jie-kou-diseleae-luo-ji-fen-xi-yi_copy_cop ...

这个玩意电压电流都不大,二极管用1N4148开关二极管代替快恢复二极管可以吗??开关二极管恢复比快恢复还要快。

网友:
我以为你要用X光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搞一个复杂一点的版本,只是多了一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成本增加不了几毛钱(零件用红包撸 ...

我很有自知之明,搬板一个简单的还有成功的可能。复刻一个复杂的就不一定了。哈哈哈

网友:
这种接口数据线玩家怎么会没有

网友:
不知道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