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雷达感应灯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4-06-16):
市面上有不少锂电人体感应灯,

但是为何找不到锂电雷达感应灯呢

哪里可以找到充电款雷达感应灯呢?

网友A:
雷达模块的功率扛不住吧。。

红外热势是被动模块都是微安级, 而雷达模块是主动模块应该都在百毫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模块的功率扛不住吧。。

红外热势是被动模块都是微安级, 而雷达模块是主动模块应该都在百毫安级。 ...

雷达灯头,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功率计测不出功耗,
所以雷达模块的功耗也是极低?

网友B:
因为你用不到,也买不起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老X他们几家经常有带雷达感应的模块,三线式的,至于电压可能是5v,不知道3v能不能用,待机电流多少也没试过

网友:
雷达感应模块太大了,不如人体感应

网友:
红外的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用不到,也买不起

雷达感应灯又不贵,怎么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费电呀!!!

雷达感应灯待机功率多大?
我用功率计怎么测不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模块的功率扛不住吧。。

红外热势是被动模块都是微安级, 而雷达模块是主动模块应该都在百毫安级。 ...

百毫安级大概功耗多大?为何雷达灯头,不装灯泡时用功率计测不到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毫安级大概功耗多大?为何雷达灯头,不装灯泡时用功率计测不到功率? ...

指定模块看公式书啊,我随便找了几个,电压都高,   工作电压在10-28V,这样的锂电池充电没法用。

你要找工作电压在电池范围内的,再看公式书工作电流是多少毫安。   10V的工作在2.5ma待机,这个电压这个电流,直接换功率,对于电池有点太费电了。。

网友:
使用场景不多,大部分红外替代了

网友(2024-08-22):
这个是什么?我都做了好几个,好用,几十UA,最低供电单节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