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Air 2015(A1466)无WIFI~无线模块电容短路引起主板WIFI开关芯片烧坏的维修

楼主(2024-06-16):
邻居昨天送修一台MacBook Air 2015年款的,说用着突然无WIFI了

提示WIFI未安装硬件

拆下无线模块(WIFI+BT),发现底下很多灰尘

清洗干净先

显微镜下过一遍,发现有颗电容C195碎裂了

万用表测试下此电容网络,已短路

拆下C195滤波电容

验证测试下电容确实已短路了

焊上新的电容,此电容是3.3V滤波电容,此网络中有多颗,可以不补

再测试下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准备测试

仍然WIFI有问题,故障依旧,还得继续维修了

拆下无线模块,测试连接器的阻值,发现WLAN供电脚阻值异常,二极体压降值仅0.007V

由此可见主板有零件损坏了,拆下主板测试背面相关网络,当然一样的为0.007V

拆下R5470电阻,测试看下是前级还是后级有短路,发现PP3V3_WLAN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前级PP3V3_WLAN_R网络有短路

看电路图,此网络仅连接了U3550开关芯片(TPS22924)

拆下U3550后测试PP3V3_WLAN_R网络阻值开路OL正常(因为无元件接入此网络了),证明了此IC已损坏

焊上新的TPS22924,再测试阻值恢复

焊回4PIN电阻R5470,测试阻值OK

清洗干净焊油

主板装回机壳中,测试下无线模块供电脚,3.3V电压有了(实测约3.1V,可能开关芯片有损耗)

装回WIFI+BT无线模块

开机进系统,WIFI信号出来了,未联网,时间是不对的

下图的2个"罪魁祸首"

完美修复MackBook Air 2015款笔记本无WIFI

END

码字配图不易,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多多点赞回贴!

网友:
厉害了,头脑清楚,分析的很完善

。。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

网友:
先点赞,然后说有显微镜真好,0402电容看的眼瞎还焊不上

网友:
啥时候医院做手术,也这么透明就好了, 差不多的显微镜。

网友:
显微镜看得清,直接看困难啊。

网友:
技术好,工具好,鸡腿少不了!

网友:
这个绿色的是啥元件啊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到位,给其他网友有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大婶厉害,这个都能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流程顺畅,有原理图和点位图对维修帮助很大~

网友:
信号不错,能搜到那么多信号。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看起来以后没有显微镜,估计都无法修电子设备。

网友:
是发财小电容惹的祸吧

网友:
这可是个细致活

网友:
高级维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