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无刷风扇fx35改充电宝供电及遥控

楼主(2024-06-16):
充电宝只有小米1代,5v2a,所以买了DC-DC模块,之前看大老的贴息推荐IP2326是改内置电池给电池充电的,不知道用2326直接供电行不行,就买了这个dc-dc

输出连接在dc电源的插口上,查上适配器,负极自动断开。

电源接在dc口,会显示充电闪烁提示,改在了电池口,接电池口,led会延时熄灭,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常亮。
找了个红外小米手机遥控器,没有对应的遥控,键位不对,谁知道怎么办。

会显示电量,模块输出电压设置到了10v,测试比12v发热低很多,充电宝只能5v2a,最高到6档,高了会停机。

用可调电源测试,9v左右可以启动,电压低了,电流就高,功率是基本不变的。

网友A:
风扇越改越方 便了

网友B:
那个可调电源不错啊

网友:
建议上3串锂电 升压板子有损耗的 3串直供比4节同规格的并联升压供电用的时间还长

网友C:
酷控智能遥控APP可以,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酷控智能遥控APP可以,很好用

不错,就是不能直接出桌面快捷方式,不然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可调电源不错啊

200左右买的,有个3005线性可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控智能遥控APP可以,很好用

感谢,找到了,没广告,挺好

网友:
学习 了 。。。。。改一个,试一试。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的,值得折腾。

网友:
这个风扇被坛友们玩活了

网友:
各种更改永速风扇,这是变相给做宣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越改越方 便了

微风扇也是,最初是爪极电机改12v低压绕组,配合快启动拆机风扇无刷驱动板,缺点要对好霍尔位置,有的爪极铁芯启动死点问题,慢启动风扇无刷驱动没法用,认为堵转保护。后来有库存拆机,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直接替换微风扇爪极电机,噪音小了很多,调速更方便。楼主风扇可以配3到15v无刷驱动板,接充电宝给低压无刷驱动供电,避免升压板损耗,不影响自带数显驱动。

网友D:
我的两台刚刚开箱使用。还没想好怎么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刚刚开箱使用。还没想好怎么折腾。

现在多少钱一台?

网友:
这个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多少钱一台?

还是那个价, 不过我用了红包169撸了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