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现在是DIY汽车锂电瓶的好时机

楼主(2024-06-16):
现在锂电池跌价,diy一个12V50AH锂电瓶,已经到了和铅酸电瓶同价的阶段。

其实汽车锂电瓶,要求不是很高。替代铅酸电瓶,还是有效果的,启动,操控,都有一定的提升。

当然,只能用磷酸铁锂/钛酸锂,业余条件下三元肯定不行。 铁锂3.2V*4=12.8V刚刚合适,而且,不需要用保护电路,用均衡板就可以。

锂电池组,商家焊接好半成品,50AH的6C全新电芯。
4串电容式均衡板
25平方连接线
电池胶木外壳

一共花了380元样子。还算可以接受,二手电芯还能便宜些。

楼主:
不过有个小缺点,汽车发电机,充电不是很足,每次熄火后静态电压都在12.X-13V中间,时间长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发电机电压不都是15V多的么,能充???

------------------------

网友:
锂电池适合长期浮充电吗?

网友:
会不会过冲就看保护均衡板了

网友:
上图看一下嘛!

网友:
我觉得发动机舱温度比较高,锂电池耐热不晓得如何。

网友:
不易冒险,安全第一吧。

网友:
这玩意尽量不要自己DIY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个小缺点,汽车发电机,充电不是很足,每次熄火后静态电压都在12.X-13V中间,时间长了不知道有没有影 ...

正常 熄火一阵子就是这个电压,比铅酸好多了

网友A:
一块电瓶成品也能用好几年,改这个有啥优势?

网友:
19年做的四串四并25安时铁锂,目前机舱内原铅酸位置正常服役中。个人建议,因为铁锂能密度高,原铅酸位置安装尽量做大点容量。
但凡那些说车用电池要装保护板的,基本上可以判定菜鸟一枚了,理由不解释。

网友:
成本和铅酸价格差不多,用磷酸铁锂/钛酸锂主要优势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电瓶成品也能用好几年,改这个有啥优势?

看你车型,我是双离合的,更换以后操控灵活多了,双离合电磁阀很费电。 可能日系车cvt效果不明显。

网友:
可以替代自启停的铅酸电池吗?估计下一个电池会考虑磷酸铁锂

网友:
这玩意的难点不是在于怎么才能买到内阻、容量一致的全新电芯嘛

网友:
原到电池5年多,江南地区,冬天一把着,所谓的改装没啥意思。。。。。

网友:
机舱温度很高的,用磷酸铁锂有一定危险,要有时间证明才行。

网友:
这个价格的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