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 V10 电机驱动板维修,谁指导一下?

楼主(2024-06-16):
国行戴森V10吸尘器,故障现象是按下开关以后,电机“嘘”一声启动后1、2 秒后停机,停止时有“嗯”一声,电池亮蓝灯。

拆开马达驱动板,检查了四个MOSFET,D-S极没有短路,检查了霍尔元件也完好。
还有什么元件可能坏了?

哪位大师傅维修过,请指教一下

电机能启动,感觉控制部分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还是在驱动部分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大保护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感觉是大电流输出不行了

网友A:
一样的故障,我是V11的,买了mos管换上去,连 嗯 的一声都没了。淘宝卖家说,这个管不是随便换的戴森这个单相电机需要调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故障,我是V11的,买了mos管换上去,连 嗯 的一声都没了。淘宝卖家说,这个管不是随便换的戴森这个单 ...

不一定是mos坏了,建议直接买驱动板换上

网友:
这个小黄鱼上面修一下好几百块钱
保密技术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支招,我都试过了
1. 电池好的
2. Mos管好的,驱动IC波形也正常,甚至马达驱动波形也正常(可以转1秒左右)
3. 霍尔传感器也是好的,可以测到波形
4. 马达的磁铁也检查了,没有松
5. 过流保护问题,不好检测,保护过程有MCU介入,但没有资料可查
6. 网上维修的很多,价格2~300,但暂时想自己搞定

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马达是环氧树脂胶水封死的,无法进一步拆卸检查

网友(2024-08-03):
兄弟找到故障点没有啊!!!!

网友:
咸鱼200维修费,刚修好的。完全不知道技术要点

网友(2024-11-25):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支招,我都试过了
1. 电池好的
2. Mos管好的,驱动IC波形也正常,甚至马达驱动波形也正常(可 ...

电风吹加热档吹几分钟就可以让它脱胶。

网友:
这个不明白

网友:
支持楼主修好,造福坛友

网友:
我女儿有一个V10,故障相似,我是在启动按钮上找到故障。就是那个红色的按钮,物理损坏压力不够,我拆下来用电烙铁焊接加固,装上正常运行,淘宝上有卖,但我觉得能修就修,不耐用再买,用2年了还好。

网友:
高档品牌的东西

网友B:
据说都是电机磁芯胶水松脱,再复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都是电机磁芯胶水松脱,再复查下

这个也查过了,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能不能只用他的壳体,直接买个风机换了,某宝上各种功率风机大把,我有个吸尘器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戴森的东西就是不让人省心。电池锁死,驱动板故障,气旋清理。

网友(2025-02-12):
楼主应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很多说是磁芯松动或者霍尔位置移位了。再检查下看看